潜艇模型讨论区
【求助】潜艇遥控器

楼主(2010-02-20):
打算制作一个遥控潜艇,要用什么
遥控器
呢?我知道波长越长越好,大家能否提供几个型号,4通道以下的就可以。

网友A:
天地飞呀 六通才不到三百

网友B:
一般四十M频率的遥控可以用,不过现在这种低频的遥控比较少的

网友C:
35的也可,我计算过其在4.01米深处信号为水面的1/2.7

网友C:
中山市Guanli生产的四通可以任意选择频率,最低35

网友D:
要做密封仓,找我

楼主(2010-04-01):
谢谢大家,最终选择了27MHz的。

网友E(2010-08-22):
请问楼主的27MHz是什么型号 多少钱 谢谢

网友F:
27的是红外的吧

网友G:
lZ给个连接看看被 看看什么样的

网友H(2011-03-30):
有个便宜的选择。。。蓝宇747飞机自带的控。。。27MZ的。。。。 网上收才100不到1套

网友H:
不过是4通的。

网友I:
看高手的流言被

网友J(2011-06-21):
多少的频率能穿透水 ?

网友K(2012-05-11):
2.4G的行吗

网友L(2019-01-15):
引用 网友D:
要做密封仓,找我
密封舱找你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