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配飞魔士白金版450。请指教!

楼主(2010-02-20):
前天买了台空机飞魔白金版。现有天8控和接收。还有3个辉盛9克陀机。电机电调、陀螺和锁尾都没,电池充电器和电子设备请大家帮忙推荐下。要求底配就可以了。全部1800内《已包了空机和控》还有四百。个人觉得配成难度大。不知有高人指点否?[注:本人从未碰过450。都是双桨机入门的]高人别笑!

楼主:
这贴我觉得有点难为情

用过该机机的兄弟顺便说下精度如何。谢了!呵呵!米人别拍砖哦!

网友A:
这款机不错,不过皮带直驱,配件少点儿。
尾推双推,很拉风,精度相当好,不过尾轴不通用,需多备点儿,省得将来买不到配件

楼主:
谢谢提醒!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不错,不过皮带直驱,配件少点儿。
尾推双推,很拉风,精度相当好,不过尾轴不通用,需多备点儿,省得将来买不到配件

机型相当的喜欢。我想掏宝上有专卖店应该配件没问题吧?

网友:
400大洋电机电调只能二手的了,或者XXD的价格较低,剩下两块59元的1500MAH11.1V18650。充电器TB上B6最低120吧,怎么也得买点配件吧,够紧的,慢慢攒米吧 反正能飞。

楼主:
本来想出2500预算的

但是我今天在佛山俊 丰模型店里选机。先中一台牌子为kds的。老板说是固朗。《我心在笑》开价2500大洋。配个不知什么控kds牌子。整机来说还看得顺眼。除了恶心的控。半金属旋翼头。配带老板说的价值900大洋原厂kds平衡仪一套。当时就试飞了。除了点点金鱼尾都很稳定!我小刀下,全部1880配碳桨一副!所以我想问下是否1800能配到整机?低配可以了。我有信心不会炸太多机!配件就不用太多钱了!

网友B:
其实 固良郎的机子不错的 450S 你看那款配的是K6遥控器 所以 也不算太差 其实套机 买牌子的远比单买划算 同时 理论上说T8会比 K6好一点(理伦上的,我个人的话用K6也不会考虑天地飞。。。)400 买陀螺 锁尾什么的比较吃紧....不过可以买个 ESKY 0704B陀螺 加 CS929锁尾150搞定,用来飞悬停和简单航线没问题的。电机电调 新西达的套装150 就可以搞定,不过这么好的飞机 配这些电装挺寒蝉的 当然还是那句话 肯定可以飞了,普通练习也够了(我也有架飞跃的450 装9克舵机 CS929+0704B锁尾 普通航线和KDS800+202相当) 论坛里不少二手的东东 你可以考虑KDS800+MD922 200以内 电机电调 亚托套200也可以收得到。充电器 现在可以用0851 性价比最高的充电器了 我觉得比我用的B6精确得多(我的B6也不是山寨的额... )200以下的B6 一般都是山寨的 精度还真不好说 不如0851划算 电池最好买新的了 这个东西买二手的放电次数和性能不好说 牌子差点 2200 15C 100左右 好点的 100多 ACE电池太暴力严重不喜欢
        总之配飞机 有点像配电脑 讲究的是配置平衡,一个东西好 一个东西差 依然会不好飞 三个斜盘舵机 如果一个用9克模拟 一个用9克数码 一个其它的 起飞都很麻烦,一致性太差会郁闷的

网友:
gl的要450SV别要S侧板太软,估计你的是S版。这个机其实皮带尾直传的很好,只是皮带与其他450不通用,似乎是仿J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 固良郎的机子不错的 450S 你看那款配的是K6遥控器 所以 也不算太差 其实套机 买牌子的远比单买划算 同时 理论上说T8会比 K6好一点(理伦上的,我个人的话用K6也不会考虑天地飞。。。)400 买陀螺 锁尾什么的比较 ...

谢谢你详细的解答!

楼主:
还有没有兄弟说下配电子怎样配啊??

网友C:
新手就上401,尾舵上个520,恒吉的922也不错.电机朗宇3550,电调HY的4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就上401,尾舵上个520,恒吉的922也不错.电机朗宇3550,电调HY的40A吧~~
兄弟,贵的我自己会配  ,现在的难题是要低配置啊

网友B:
LS也要熬夜的毛病啊 呵呵 我给你说说我配的 固朗 450C(个人比较喜欢GL这个牌子,甚至超过亚托) 450C 800多 买来就有自带的电机 KV3500 电调 40A 虽然不太暴力,但是比较省电 普通 2200 电池玩个7,8分钟 都依然很好。401+9257 锁尾 北田2122 舵机X3 飞起来感觉很好,不过 说实话 和我原来玩的 几百块的飞越 0704B CS929感觉差不多,主要是我不会玩什么高难度动作,以航线为主。浪费了 呵呵 正迎了老鸟一句话 调得差不多的飞机 国产和牌子机90%的人飞不出来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也要熬夜的毛病啊 呵呵 我给你说说我配的 固朗 450C(个人比较喜欢GL这个牌子,甚至超过亚托) 450C 800多 买来就有自带的电机 KV3500 电调 40A 虽然不太暴力,但是比较省电 普通 2200 电池玩个7,8分钟 都依然很好 ...
呵呵!!是啊。我喜欢熬夜  还不是为了我的450首飞   已经不知道多少个通宵了

网友B:
...我不喜欢直机额,直机都是一个 飞油直的哥们 装和调试的,我还有架250 没装呢  我喜欢熬夜 搞电固 今天做小塞和 SU27的起落架 做得头都晕了   不过今天晚上把P38的拉力线 终于确定好了 也算小有成绩  今天会收到DSX7 的控 还是早睡了 免得快递找不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喜欢直机额,直机都是一个 飞油直的哥们 装和调试的,我还有架250 没装呢  我喜欢熬夜 搞电固 今天做小塞和 SU27的起落架 做得头都晕了   不过今天晚上把P38的拉力线 终于确定好了 也算小有成绩: ...
呵呵
说实在的,其实是你的控好用还是天8好啊

网友:
以前总是看贴不回贴,后来发现很傻,现在把这句话写到记事本上去,每次看贴都切上去,既可以帮人顶贴,又可以拿到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