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匪兵甲哥们的摄像头云台设计,俺也琢磨了一个,大家看看有没有可取之处。

楼主(2010-02-20):
看到匪兵甲哥们的摄像头云台设计,俺也琢磨了一个,大家看看有没有可取之处。

摄像头按照sony那个摄像头的尺寸,板子为38*38的,加壳按40*40算,尽量缩小安装尺寸,现在整个的尺寸在60*60*60就能装下并且不影响转动了。

舵机按9克辉盛舵机的尺寸画得。

网友:
不错!设计得很简洁!

不错!设计得很简洁!我就不喜欢淘宝上的高高那个,像一个吊机一样。

网友:
舵机的受力情况如何

楼主:
俯仰舵机受力肯定大一些,没法避免的。水平舵机就好的多。

网友:
写了他一大堆,提交错误,全没了,简略写吧

你的俯仰舵机可按这个哥们的做法加强,他是焊了个轴承在舵机屁股后面。贴里有详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2224

你的水平舵机看来是要采用推拉钢丝的做法了,呵呵,旋转角度可能受限。

我手边的摄像头连铁壳是35mm*35mm,不带壳是32mm*32mm,没有你说的那么大。那个铁壳实在是太重了,严重建议去掉铁壳换上塑料镜头座,一元一个,4个款,看清楚自己的板子上的孔再买。如果要考虑散热,宁愿在板子后面的集成电路上粘一个全铝的显卡散热片,1元一个。

网友:
我觉得云台设计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重心。 一定要让旋转轴穿过或则尽量靠近重心,两个原因。
1,飞机的振动或者过载传递到相机的时候只能造成相机平动而不会造成转动,而转动振动是造成图像模糊的主要因素。我看很多航拍照片都是模糊的厉害,但是看下相机质量和当时的光照,只能解释为相机所在位置振动严重。
2,水平轴穿过中心意味着重力力矩为零,这样控制水平轴舵机或者步进电机不需要去克服重力做功,扭矩要求低,或者说同样扭矩下角速度快。竖直轴穿过中心意味着这个轴向的转动惯量是最小,也有利于降低转动所需要的扭矩。
有时候相机重心实在不好布置到轴线上,可以用配重,不在乎那十几克重量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云台和相机结合后安装到机体上最好能注意保型,就是尽量融合到飞机的气动里面,入过不能融合也要给云台和相机包裹点泡沫或者锡纸,让外形尽量平滑。我觉得完全可以把竖直轴转动的部分埋到机体内部,水平轴转动部分留在外面就好了,类似于炮塔,下半部分是在甲板下面的。

网友:
这样设计,府仰受限制.镜头不能向下也.

楼主:
一般飞控,配合头部运动跟踪传感器,角度有90度就足够了。咱们的脑袋也转不了太大的角度吧,呵呵。

楼主:
对于二三十克的摄像头来说,9克舵机一般每厘米都有一公斤以上的力矩,所以我认为,重心问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保证回转半径的前提下,尽量紧凑缩小安装体积。安装体积小了,能够轻易的放入载机驾驶舱,气动等问题就迎刃而解。

网友:
│们│便│顶│,│就│本│文│于│分│比│这│回│无│来│自│
│这│挣│上│帮│复│里│字│是│数│我│样│贴│数│,│打│
│帮│点│来│楼│制│,│保│我│都│注│很│。│,│我│进│
│臭│分│,│主│粘│每│存│就│比│册│傻│后│基│一│入│
│小│气│还│把│贴│看│在│把│我│晚│,│来│本│直│社│
│子│死│能│贴│一│一│记│这│多│的│很│发│上│看│区│
│。│他│顺│子│次│贴│事│段│,│人│多│现│不│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