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脆脆!~

网友B(2010-02-20):
炸的主轴上了。悲剧

网友C:
 最多见过弯的,断的头一次,这主轴的质量太....

网友D:
原帖由
wmpl1234
于 2010-2-20 10:30 发表
副厂的主轴吧!!
主轴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E:
主轴都炸断 够彻底

网友F:
牛啊,舵机都被扯下来了

网友G:
断比不断的好拆 。。。这种硬轴不强烈炸机不会弯直接断掉,弯了和断都是要换的。。硬度高材料好。。会弯不断是废铁做的。。暴力飞空中都会变形。。小炸就变形。

网友H:
炸的有点狠 慰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