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螺旋桨和尾巴螺旋桨的方向。。

楼主(2010-02-20):
我的西路宝30 ,从飞机的后面看过去。住螺旋桨是逆时针转的,
尾巴螺旋桨是逆时针,就是看成轮子的话是拉飞机往后跑的。
可我的450 尾巴螺旋桨是顺时针的。。。。。。。。。。。。。

网友A:
不是吧,怎么可能是顺时针的,应该是逆的吧.我晕~

网友B:
可能你的450的皮带 反方向转了。

楼主:
在飞机的后面看过去 尾螺旋桨应该往哪个方向吹风?

网友C:
从上面看大桨是顺时针转,从后左边看尾桨也是顺时针转!

网友D:
你说的尾巴螺旋桨是逆时针,就是看成轮子的话是拉飞机往后跑的 是正确的,但主旋翼逆时针转的是错误的,从上往下看应该顺时针转才是对的,尾管内皮带扭转方向反了。。。

网友E:
大桨顺时针转尾桨向右吹风,同时从飞机右侧面观看尾桨旋转方向是逆时针的,也就是往前面挠着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