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BF20L 好像改配置了, 改数控计划

楼主(2010-02-20):
最近中毒严重,准备买个25V, 今天打电话给费经理问了一下,华飞没有25的型号,最后只好买20L,唯一意外的是听费说现在BF20L不但托板是加长的,而且主轴已经是改为MT3了。

     真是心情大好啊, 等明天华飞上班了,在邮件联系确ren下单。

BF20L 改数控准备:

1:已经购买了3个3.7A的57电机; 准备用并联接法。45块个,淘宝有
2:准备使用梅花连接器直连三轴;35块个(还没有购买)
3:驱动,准备用5A 60V的驱动板,220块个(还没有购买)
4: 丝杠暂时不打算换,但是导轨准备先贴塑;(还没有购买)
5:驱动电源有些疑惑,论坛都说用普通变压器好,但是淘宝买的都是用开关电源,对于这个问题,还在琢磨中;(还没有购买)

欢迎大家多提指导意见

网友A:
电源还是用环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还是用环牛好

请问一下FANG:
三个3.7A 的电机,运行,的配60V多大的容量的环牛,输出电流不低于多少A? 并联后,电流设为5A ,电源电流至少的多少A 才能保障驱动系统完全正常工作?

网友:
直驱?  87--110以上的差不多.  你可以在台面精度调好后,在没有丝杠的情况下,用弹簧秤拉托板,看看是多少.再加上刀具力.  乘2 后 ,  用公式算你的步进力矩要多少......

网友:
600W 10A 够了

网友B:
主轴改MT3了? 还好没先订..
-----

常看到fang兄提到环牛,
有去找了一下, 看起来像是只有线圈..
如要用环牛的话, 电路要自已做?

网友C:
改版后的BF20L大概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轴改MT3了? 还好没先订..
-----

常看到fang兄提到环牛,
有去找了一下, 看起来像是只有线圈..
如要用环牛的话, 电路要自已做?

是环型变压器,再几元钱买个20-50A/150-200V整流桥和4700-10000uF/100-160V电容(并一个0.1uF CBB电容),焊接很简单,全部20元以内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环型变压器,再几元钱买个20-50A/150-200V整流桥和4700-10000uF/100-160V电容(并一个0.1uF CBB电容),焊接很简单,全部20元以内搞定

定制一个600W环牛价格的300多啊,加上运费啥的,的400多了。我在想,用三个350W的60V的开关电源分别给3轴供电,一个350W的开关电源才120一个,呵呵,就是不知道质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版后的BF20L大概多少钱?

到北京包运费,初步问了一下价格是5000

网友B:
MT2变MT3就多了400?..
成本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T2变MT3就多了400?..
成本应该差不多吧..

你说的4600 是原来的20L 还是20V?

网友B:
刚去翻了一下邮件
我是问BF16和BF20L..
结果没注意回复是BF20 4600..:funk:

请问原本的BF20L MT2 是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去翻了一下邮件
我是问BF16和BF20L..
结果没注意回复是BF20 4600..:funk:

请问原本的BF20L MT2 是多少米?

:funk:  你说:
MT2变MT3就多了400?..
成本应该差不多吧..

我说:你说的4600 是原来的20L 还是20V?

你又说:我是问BF16和BF20L..
结果没注意回复是BF20 4600..:funk:

请问原本的BF20L MT2 是多少米?

我都被你问糊涂了

网友:
我是用E-mail问费先生BF20L,
结果他回我BF20的价格4600........
我没注意到,一直以为是BF20L=4600...相差400
------------------------------

原本是写"问费骏"
想说他很有名了..就把他名字删了...
结果让你看不懂..抱歉啊..

网友D:
2号变3号
主轴不知道粗了没有?
如果没粗 不如2号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号变3号
主轴不知道粗了没有?
如果没粗 不如2号的好

这个就不清楚了,不过主轴没改3号的20L 的重量130KG比别家的25V 120KG还要重10KG;

BF20L 130KG,WDM20L110KG, WDM25V 120K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不清楚了,不过主轴没改3号的20L 的重量130KG比别家的25V 120KG还要重10KG;

BF20L 130KG,WDM20L110KG, WDM25V 120KG

这个BF20/L应该也是华飞做的..
可是重量才115kg..

网友:
华飞BF20 重110KG
BF20L台面多了20cm就多20kg..
那这样换算起来BF20L光台面就重约70kg.... 不太可能,
估计是生产时铸造/配件等等因素产生的差异.
所以以能当参考用..

楼主:
BF20L 主轴锥度由MT2改为了MT3的信息可能有误,具体情况还在确ren中;

网友:
 近期严重关注!

楼主:
刚核实了一下,20L,20V 还是MT2主轴, 20L主轴变成MT3就成 25V了;

还有就是团购至少的三台,20V ,20l,25V型号不限,团购价优惠只有2%, 感觉这个优惠幅度吸引力不是很大。

需要BF20铣床的,而且会砍价的, 可以和我联系,争取一起以一个合适价格买到称心的东西

QQ: 8786987 接头暗号 BF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核实了一下,20L,20V 还是MT2主轴, 20L主轴变成MT3就成 25V了;

还有就是团购至少的三台,20V ,20l,25V型号不限,团购价优惠只有2%, 感觉这个优惠幅度吸引力不是很大。

需要BF20铣床的,而且会砍价的, 可 ...

请问..20L+MT3 (25V) 是5000没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20L+MT3 (25V) 是5000没错吗?

团购价 5100
本次团购详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8094&extra=page%3D1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团购价 5100
本次团购详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8094&extra=page%3D1

兄弟,继续砍!这个价格水分太大了。人家的25LV团购价格才5100,还多了深度显示。这山寨版的还要这么多重量还不是听JS嘴里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继续砍!这个价格水分太大了。人家的25LV团购价格才5100,还多了深度显示。这山寨版的还要这么多重量还不是听JS嘴里报

深度显示,除了16V ,其20,25都是标配的

网友:
我问到的是55...
看来还是团购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