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的后面看过去 尾螺旋桨应该往哪个方向吹风?

楼主(2010-02-20):
在飞机的后面看过去 尾螺旋桨应该往哪个方向吹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飞机的后面看过去 尾螺旋桨应该往哪个方向吹风?
      ?

网友:
 对抗大桨反扭的方向吹!

网友A:
大浆顺时针·尾桨就就向左吹··大浆逆时针·反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浆顺时针·尾桨就就向左吹··大浆逆时针·反之··

得说清楚是从下往上看还是从上往下看

从上往下看    飞机尾巴朝自己               大桨顺时针转  尾桨向右吹          大桨逆时针转 尾桨向左吹

网友:
大桨顺时针,尾桨是往右吹风。反扭力是和大桨方向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