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尾螺旋桨为什么往左吹风的?

楼主(2010-02-20):
(无正文)

网友:
可能皮带装饭了 可能中立点没调好 可能··········
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
都大将了·········

网友A:
你的大将是怎么混的????????

网友B:
陀螺还是锁尾舵机的问题吧,不行就上猛舵
不会是皮带在尾管中间交叉了吧

网友C:
向左吹也不是不成,但你的大桨旋转方向也要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