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好几个老外的视频,天线自动转向追踪是何设备,淘宝 ...
看过好几个老外的视频,天线自动转向追踪是何设备,淘宝有吗?

楼主(2010-02-20):
看过好几个老外的视频,天线自动转向追踪是何设备,淘宝有吗?

网友A:
果子(Flying Dream)的OSD配套得有一个天线自动追踪。
OSD 开价1600,天线追踪开价好像是1400,加起来3000.
貌似大部分写了fpv的淘宝店都在卖。用关键字 fpv osd 搜

网友B:
天线跟踪系统目前知道的有两个
一个是果子的,另外一个是老鹰树的,在淘宝上搜一下就能找到两家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因为是最新产品,好像还没有同好使用过,只见到开发人员的录像,不好说谁优谁劣了
我跟人觉得都应该是好用的东西,就是不能兼容别人的osd是个限制啊

网友A:
老鹰树的天线追踪价格大概是把果子的小数点向右边移动一位。

楼主:
。。。看样子是高档东西,过十年再说吧。。。

网友C:
应该都是用GPS坐标算出角度然后驱动电机追踪的
信号强度追踪天线的价格可是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