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冲程发动机,请教大虾

楼主(2010-02-20):
请教,这个二冲程化油器上那二根管各接什么,谢谢高手解答

楼主:
侧面拍的样子。。。。

楼主:
这个点火感应线圈上的二根红线和绿线应该怎么接,接几V的直接电合适。

网友:
坐板凳,等高人

网友:
化油器上面2个口接邮箱,一个是进油的,可以通过按那个小泡泡吸油确定。一般那个黑色塑胶头是进油的。
那个是磁电机点火器,需要安装在磁电机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还有请问下,电磁线圈出来有三根线,我应该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糊啊

对于高手来说已经没问题了,他们只要瞄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了。手机拍的,呵呵

楼主:
请教上面第一幅图的那根黄色铜管接在什么地方啊,还有发电线圈出来有三根线怎么接。请高手解答

楼主:
就是这个线圈,怎么出来有三根线呀,我应该怎么接,请教高手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懂,等高人:loveliness: 。

网友:
10楼 发电机接整流块的

网友(2013-01-04):
引用 楼主:
这个点火感应线圈上的二根红线和绿线应该怎么接,接几V的直接电合适。

不用接电两线断开工作两线短路熄火

网友:
一个进油一个回油都接油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