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实验了油直 感觉太危险了,我还是接着飞无刷。。。

楼主(2010-02-20):
刚才实验了油直 感觉太危险了,我还是接着飞无刷。。。

网友:
 只要不割到XX 都没关系!

网友:
飞油机是心动又心惊肉跳

网友:
你可以看看同级的电机和发动机的功率,电机的功率都是比发动机要大的。
不要被发动机的噪音吓倒,其实电机更危险。

网友:
我飞了油机后不想再飞电直,虽然它又脏又麻烦,但就两个字:震撼!!!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举一个很直观但是很少人注意到的例子:
YT的600电机RCM-BL600XL,最大功率能达到2000W,但是同级别的最大功率发动机OS55HZ-H最大功率只有2.1hp,约合1566W。
电机的功率比油机高了差不多1/4,你说电机危险还是油机危险。

楼主:
30级别的呢?????????????????

网友A:
说反了吧

网友B:
机器大,声音更大,都不敢飞的离自己太近~~太压迫了~~

今天飞了下600N,前几个起落飞的时候直接手抖腿抖屁股抖,还是飞的少,心理素质太差,半个月没飞了~~

网友:
听那声我就想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反了吧

自己上亚拓和OS的网站看看吧:
再补补课,1hp=745.712172w,55H的2.1hp=1565.9955612w

网友:
操作不当都不安全!!!呵呵!!!

目前市场上同级别的飞机电动绝对比油动来的马力大!!!(换算可得!)

但作为消费者,某种意义上应该理性认知一下:
1,飞行目的是什么?(短期,中期,长期!!!)
2,费用能够承担多少?
3,前期投入能有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30级别的呢?????????????????

30级的应该对应500的电机,由于亚拓500没有油机,现在用OS37SZ-H(已经是37级了)和亚拓的500M比较:
OS37SZ-H的最大功率是1.4hp,合1043.9970408w,500M则有1470w,电机再次获胜。

网友C:
同级别的电直更危险,速度也快,更灵活..LZ是要好好补补知识...

网友:
 油的声音确实恐怖!

网友:
我油电都喜欢

网友D:
450以上  直升机 不管油电  都能对生命造成一定程度的 危害 只是越大 越危险~~!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E:
Edward说得有道理哦,我是从30油直入手的,后来才飞得450.
我飞30机一点都不怕,听450那桨声,吓得手心都是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同级别的电直更危险,速度也快,更灵活..LZ是要好好补补知识...

LZ只是说油直危险,并没有说油直比电直威力大。。。何必扣这个字眼呢?我就问你油直危不危险吧?举个例子,电的“威力大”,能把人切成若干块,而油直“威力小”,只能把人劈两半。可是人呢?下场都是死了。所以说谁威力大有什么意义吗?敢问哥们儿敢不敢让油直砍一刀?说敢,我立马从此跟你姓。
最后再说说危险性吧。其实油直和电直危险性一样。当桨劈到东西的时候,破坏力跟马力有关系吗?毛关系都没有!没错,只跟桨的动能有关系,也就是和桨的质量、转速有关系(当然现实中影响因素很多,包括桨的材质等等。这里只是说最基本的东西。说个画外话,个人觉得玻纤桨在同样转速时砍到人比碳纤桨危险性大,因为1、玻纤重,动能大;2、碳纤一撞即碎,多少可以卸点力,玻纤却。。。不过若真砍到人,基本上用什么桨人都挂了)。电和油的转速都差不多一样(切IDLE时2100转左右。再高了桨也受不了,不想射桨的话就别超。2100足够,当然超了未必射桨,但是增大危险可能性总是不好)。转速一样,用一样的桨,你觉得电的危险性就比油的强?!电机的暴,是功率大、扭矩大,能够轻易的让转速跟上去,这就好比跑车,瞬间把速度冲上100km/h。而油直的功率确实小些,那么没办法,慢慢来吧,就像普通车,慢慢的把速度提到100km/h。(这就是电的为什么显得暴,因为动力储备强,能在3D时迅速把转速补上去而显得不掉转)。OK,这时候假如两辆车质量一样,都在100km/h的时候撞上人,按你的说法跑车杀伤力就强?

网友:
引用 网友E:
Edward说得有道理哦,我是从30油直入手的,后来才飞得450.
我飞30机一点都不怕,听450那桨声,吓得手心都是汗。

那是,30机转速没有450高。而且30机的发动机声也能掩盖桨声。如果没有发动机声,转速也到了那么高,你觉得桨声能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450以上  直升机 不管油电  都能对生命造成一定程度的 危害 只是越大 越危险~~!

同意,只是越大,越危险~!

网友:
论可靠性还是电的高一点,油动对发动机调教要求甚高,一旦没调好很有可能空中熄火。还有控制油路的舵机一旦发生故障不能收油的话也很危险,电的至少接收机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比舵机高。可以切熄火。不过大级别的直升机本身都很危险不管电的还是油的,毕竟那副大直径的旋翼摆在那儿了。直升机在高速挥舞的时候,桨尖的速度接近音速。

网友F: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多人认为电的杀伤力大这个常识性错误是怎么产生的?就因为电的暴?跟马力能有毛关系?若真要说马力大杀伤力,那么适合下面这个例子:
一个人使劲儿把你往墙上挤,但是挤不死你,因为他“马力”不够。
而一辆车慢慢把你往墙上挤,最后你扁了。。。
注意是“慢慢”,所以对方(挤你的人或车)的动能忽略不计(e=mv^2,而这时候v趋向于0,那么动能e几乎为0)。这个情况才是马力大杀伤力大。

网友:
个人胆量问题,其实出较远的外场情愿飞油机,一桶油提出去可以飞到傍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多人认为电的杀伤力大这个常识性错误是怎么产生的?就因为电的暴?跟马力能有毛关系?若真要说马力大杀伤力,那么适合下面这个例子:
一个人使劲儿把你往墙上挤,但是挤不死你,因为他“马力”不 ...

首先,纠正一下,动能是(1/2)mv^2。
相比起油机,电机有一个更危险的地方就是电机在低转速的的扭矩非常大。玩过电机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没有缓启动,飞机在电机启动的一霎那,会因为反扭矩而转动,油机则没有这个能力。
我曾经试过站在油动600桨盘里面失控,油门最大,我硬是用手摁住大桨把发动机憋熄了,换成是电的,别说600,500你也别想摁得住。
说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就是砍到东西会使转速降低,而油鸡转速降低扭力就降低,甚至熄火,而电机则是越砍越勇。
上面提到功率,功率就是扭矩*转速/9.549,对电机和油机来说,高速段大家扭矩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功率大的转速自然就高,这就适用你上面所说的(1/2)mv^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只是说油直危险,并没有说油直比电直威力大。。。何必扣这个字眼呢?我就问你油直危不危险吧?举个例子,电的“威力大”,能把人切成若干块,而油直“威力小”,只能把人劈两半。可是人呢?下场都是死了。所以说 ...

1,功率就是扭矩*转速/9.549,对电机和油机来说,高速段大家扭矩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功率大的转速自然就高,相同质量下,动能就大。
2,玻纤比碳纤柔软,能起缓冲作用。所以碳纤的杀伤力更大。
3,扭矩大不大不是问题,关键是扭矩的分布。电机低速扭矩大,而且扭矩的曲线比较平,所以在很大的转速范围里都能够把标称功率发挥出来,而油机的扭矩曲线很陡,能发挥最大功率的转速段很窄,只要脱离这个转速段,油机就没力了。

网友:
电和油杀伤力的问题其实就是热机特性的问题。
油机出事,只要想办法把转速压下来就可以了。电机出事,你把转速压下来出的事就越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多人认为电的杀伤力大这个常识性错误是怎么产生的?就因为电的暴?跟马力能有毛关系?若真要说马力大杀伤力,那么适合下面这个例子:
一个人使劲儿把你往墙上挤,但是挤不死你,因为他“马力”不 ...

真不知道你这个常识性错误怎么产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首先,纠正一下,动能是(1/2)mv^2。
相比起油机,电机有一个更危险的地方就是电机在低转速的的扭矩非常大。玩过电机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没有缓启动,飞机在电机启动的一霎那,会因为反扭矩而转动,油机则没有这个能力。
我曾经试过站在油动600桨盘里面失控,油门最大,我硬是用手摁住大桨把发动机憋熄了,换成是电的,别说600,500你也别想摁得住。
说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就是砍到东西会使转速降低,而油鸡转速降低扭力就降低,甚至熄火,而电机则是越砍越勇。
上面提到功率,功率就是扭矩*转速/9.549,对电机和油机来说,高速段大家扭矩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功率大的转速自然就高,这就适用你上面所说的(1/2)mv^2了

1。我不是学物理的,因此详细的公式我是凭印象写的。不过这个跟我说的不冲突。油的跟电的桨动能都除以2以后还是一样。
2。油机有离合器,说穿了就是靠离合器的摩擦带动大桨转动。那么刚启动的时候,你用手当然可以把桨憋住,不熄火的话顶多就是离合器打滑而已。但是说电的在刚启动时候用手握住大桨都握不住那就过了。电机再牛,ok,say它的功率是10000000000千瓦,难道你的大齿盘是贫铀做的吗?你拼命握住桨,而电机还“执意”疯转的话,顶多就是扫齿而已。一扫就不再有力量传递了。这个不需争辩。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当然大齿盘的钱我可不帮你负责。
3。同扭矩的情况下,功率大转速自然就高,这个理论上我同意。但是请问您设不设置油门曲线、定速等?油机若不用定速,不怕引擎爆缸的话,转速也可以轻松超过2100。同样,电直不需要定速器,但是不等于不需要设置IDLE时的转速。油机功率小,但是大部分人3D时候也就用到85%~90%的油门。为什么?因为一是为了有富余的动力储备,二是我记得我说过了“切IDLE时2100转左右。再高了桨也受不了,不想射桨的话就别超。2100足够,当然超了未必射桨,但是增大危险可能性总是不好”。马达功率够,你高兴的话让大桨上10000000转也可以。但是你敢吗?所以哥们说转速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4。最后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也就是跟所有理论都不相干的问题。我想问问直升机砍死人的情况发生在什么情况?是你刚启动的时候吗?当然不是,因为那时候你顶多少胳膊少腿。不都是在飞行过程中吗?那么哥们你觉得你说的“油机出事,只要想办法把转速压下来就可以了。电机出事,你把转速压下来出的事就越大。”“说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就是砍到东西会使转速降低,而油鸡转速降低扭力就降低,甚至熄火,而电机则是越砍越勇。”这两句话不会让人觉得好笑吗?一、油机出事,你可以把转速压下来?how?你一收油,发动机可以立刻响应而换成低转速,这时候离合器脱离,大桨失去动力,纯靠惯性砍人。电的也完全一样。因为这时候都是靠惯性,因为直升机有单向轴承。这也同时证明了你的错误。这个时候不管发动机或者电机都没有动力输出了,跟它的功率多少、扭矩多少有什么关系?二、好,那么你会说如果不收油的情况不就是另一个情况了吗?来看看你说的“说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就是砍到东西会使转速降低,而油鸡转速降低扭力就降低,甚至熄火,而电机则是越砍越勇。”。请问不管油的还是电的是不是用一样的桨?如果是的话,桨砍到人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就断了,就算电机再牛,何来越砍越勇之说?!呵呵。不要跟我说那是碳纤,坏不了。人肉又不是水做的,何况还有骨头!桨以接近音速的速度砍到静止的人,就跟人以音速撞上了静止的桨一样情况。知道机场附近为什么要驱散鸟吗?因为飞机以接近音速的时候撞上鸟,区区一只小鸟就可以把飞机搞下来。何况飞机还是金属,有延展性,不像碳纤那样一撞就碎。相关空难照片请自己google或者baidu。总而言之一句话,若我要上街砍人,我会拿菜刀,因为那个可以一直砍。我不会拿桨去,虽然那个东西确实硬,超过钢制的菜刀,但是我顶多砍死第一个,然后我就unarmed 了。
其实很多东西不会大费周章用数据、理论去解释。很多常识就可以让你明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不知道你这个常识性错误怎么产生的。

愿听高见~居然还是管理员。。。看来谁都可以当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我不是学物理的,因此详细的公式我是凭印象写的。不过这个跟我说的不冲突。油的跟电的桨动能都除以2以后还是一样。
2。油机有离合器,说穿了就是靠离合器的摩擦带动大桨转动。那么刚启动的时候,你用手当然可以 ...

1,大家用同样的桨,m也可以省去了……
2,可以自己去做做试验,发动机能熄火已经证明离合是合的状态。大齿盘断齿主要是冲击载荷所致,如果只是启动堵转的话,电机烧掉大齿盘也扫不了。你可以自己去试试。
3,同功率下转速和扭矩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电机功率大,就是在同扭矩下转速高,或者同转速下扭矩高,前者是动能大,砍到人以后立即致伤,后者是动能保持力好,看到人以后不容易减速,使致伤作用时间延长。
4,我举飞机刚启动的例子只是想说明油机的实用转速段非常窄,只要迫使油机的转速脱离这个转速段,油机就没有什么威力了。但是电机则在全转速段几乎都能完全把标称功率发挥出来。这个也就是我所说的热机的特性。

网友I:
无意义 口水贴 定义完毕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无意义 口水贴 定义完毕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讨论,为什么发动机厂家都有在Specification上的Output一栏后面加上@ xxxxxx rpm?而电机则不需要?为什么发动机都有Practical rpm而电机则没有?为什么发动机要启动器才能启动,而电机则不用?

热机和电机是本质不一样的两种动力设备,搞清楚两者的区别和各自的原理,是一件很好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1,大家用同样的桨,m也可以省去了……
2,可以自己去做做试验,发动机能熄火已经证明离合是合的状态。大齿盘断齿主要是冲击载荷所致,如果只是启动堵转的话,电机烧掉大齿盘也扫不了。你可以自己去试试。
3,同功率下转速和扭矩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电机功率大,就是在同扭矩下转速高,或者同转速下扭矩高,前者是动能大,砍到人以后立即致伤,后者是动能保持力好,看到人以后不容易减速,使致伤作用时间延长。
4,我举飞机刚启动的例子只是想说明油机的实用转速段非常窄,只要迫使油机的转速脱离这个转速段,油机就没有什么威力了。但是电机则在全转速段几乎都能完全把标称功率发挥出来。这个也就是我所说的热机的特性。

呵呵。为什么非要扯上什么 马力 扭矩 什么的呢?我都说了,出意外的一瞬间,你收油了,那么动力输出切断,纯靠桨惯性伤人。因为直升机有单向轴承。你不收油,不管哪个马力大,桨都是以2100转的 速度 看到人。桨是伤人的关键,跟驱动它的发动机或电机的马力有什么关系?如果跟马力有关系,那么我们不用把电的和油的相比,就拿同一架电直说话。我问你,它转速高的时候危险还是低的时候危险?当然是高的时候,可是不管高速低速,它的电机还是同样的电机,马力是一样的,你怎么说?所以我早就说了,马力高低跟危险性没有关系。电直马力大,能让大桨5秒内达到2100转,而油的肉,但是它10秒内也能让大桨达到2100转。但是都在2100转时砍到人,谁危害大?不都是一样的吗?当然你要说因为电机马力大,转速能去到更高,超过2100转,那么你的电直更危险的道理才说得过去。但是我已经说过了,没必要超,因为2100转已经足够,电直还轻,而且2100转是大部分桨的额定转速,超了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射。所以争论谁更危险没有意义。都是血滴子。就算油的非常非常非常肉,敢被它砍一下的报上名来!
还有一点,希望你知道,有刷电机(如玩具四驱车的马达),有换向器,若强制憋住它,它确实会烧毁,因为那是短路。但是无刷电机你若真的憋住它却没事发生。因为你憋住的只是他的全磁铁转子部分,而定子部分(有线圈的地方)并没有发生短路,何来烧毁之说?不过确实不要憋主它更好,因为很多无刷马达,尤其是450的,都有风扇,马达转动时可以把空气吸入马达降温。若憋住,没有空气散热,时间长了确实可能烧毁马达,但是那是因为马达线圈自然发热 积聚过多而造成的,但不是因为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讨论,为什么发动机厂家都有在Specification上的Output一栏后面加上@ xxxxxx rpm?而电机则不需要?为什么发动机都有Practical rpm而电机则没有?为什么发动机要启动器才能启动,而电机则不用?
...

I just don't c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engine and a motor. They are nothing to do about the topic what we argued about, but you tried hard to drag me into this. Truly,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two things, and I know that the engines can come with their max. toque and HP once some roration speed is reached. That was actually in the old time. The new generation engines has a range of the rorating speed, during which their max toque and HP can defelitely come out. Please don't talk to me like an idiot cause' my major was the about auto industries while in Canada. Lastly, I gotta repeat my POV, which is the main blade is the key to do damage to ppl when crash. Main blade is the murderer, not the engine or the motor!

网友:
总的,不管油的,电的,要绝对注意安全.安全每一!!!

网友:
引用 网友F:

I just don't c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engine and a motor. They are nothing to do about the topic what we argued about, but you tried hard to drag me into this. Truly,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 ...

I am not sur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f the difference of engines and motors is neglected, how can we identify which one is more dangerous? As you can see, this is our topic. And as for the mentioned difference, What I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really matters.

An engine or a heatengine, as you know, has to work in a specific rotation rat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cycle, or Carnot cycle. This is the primary principle of a heatengine,  and no matter how new an engine is, it can not violate the Carnot cycle.

The key here is that a heatengine can reach its max output only by runing in one fixed rpm-torque combination, any interruptions can easily kill it, thus it is an unstable system. This is why we introduced govenor and turn pipe to control the rpm.

In contrary, a motor is not restricted by the Carnot cycle, it can burst into its limit at any rpm, and sometimes unexpected. It is why I think an EP heli is more dangerous. For the GP ones, once the rpm got zero, there is no more danger, however, an EP is always a concern once it is plugged,  you have to recheck and recheck again if the throttle is in the right position, and see if  the Tho. Hold works properly.

Finally, providing the blades hit someone, the difference of GP and EP is that GP will cause immediate damage and then either the engine is killed, or the clutch looses. For the EP, it will not only cause immediate damage but also bring about continuous injury till the pilot stops it.

网友F:
Finally I see your point, which is considered wrong by me. You mentioned a lot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motor and an engine. You tried to tell me that the engine loses the power after the crash but the motor goes on, right? But did you realise that even if the motor can keep running upon its maximum power after the crash, can it continue doing damages to ppl? DEFELITELY NO! Because the main blades are broken and the heli falls on the ground. Yes, there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motor can keep running at its max power even after the crash, which is without any question, but HOW CAN A HELI WITHOUT THE MAIN BLADE BUT ONLY THE RUNNING MOTOR BE HARMFUL TO PPL??? Please answer me.

网友F:
According to this point that you brought up, which is "Finally, providing the blades hit someone, the difference of GP and EP is that GP will cause immediate damage and then either the engine is killed, or the clutch looses. For the EP, it will not only cause immediate damage but also bring about continuous injury till the pilot stops it.", can you tell me how the EP make continuous injury? Just because it sits on the ground and rotates like a hell does not mean it can do any continuous damage to ppl. The main blades are gone, buddy! LOL.
That is why I said that we actually don't need the theorie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to make ours points clear. All we need is the common sense.
Peace!
Maple

网友J:
哈哈! LS两位怎么英文都冒出来了 没必要吧

我觉得maple忽略了一点,就算按你的假设在桨接触到人时立刻切掉动力,那么不管是电动机还是引擎,人体吸收的,除了桨的动能外还要加上整架直升机的动能,所有这些能量哪里来的?忽略阻力和机械摩擦,根据能量守恒,完全是电机或引擎的吧?所以功率(也就是马力)越大,危险性肯定是越大。

你说你是修汽车工业的(这个专业还是第一次听说,一般都叫汽车工程),不会是工业设计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According to this point that you brought up, which is "Finally, providing the blades hit someone, the difference of GP and EP is that GP will cause immediate damage and then either the engine is kille ...
引用 网友F:
Finally I see your point, which is considered wrong by me. You mentioned a lot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motor and an engine. You tried to tell me that the engine loses the power after the crash ...

If the motor can keep running upon its maximum power after crashing, it can surely keeping on causing damage,  because once the rotor doesn't stop, the lift and centrifugal pull will drag the heli up and down, and will not be as you said "sits on the ground". You may not understand how hard a heli can sit on the ground sound and safe. Sometimes even the heli is in control, it will graze the blade tip, much less crash.

And for the blades, I have myself and witnessed of crashing for many times, however, I have not seen any crashs can cause completely blades broken, most of the time, the major wreckages remain on the rotor. And this causes 3 effects
1, Wreckage are more sharper than blade, and may cause much serious injury.
2, Broken blades goes with unbalance, wihch will cause centrifugal pull and as above mentioned, drives the heli mad.
3, Broken blades means less load, and can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rpm,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1 and 2 effects.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 LS两位怎么英文都冒出来了 没必要吧

我觉得maple忽略了一点,就算按你的假设在桨接触到人时立刻切掉动力,那么不管是电动机还是引擎,人体吸收的,除了桨的动能外还要加上整架直升机的动能,所有这些能量哪 ...

Auto也可翻译为“自动”嘛,别以为人家是搞汽修的,说不定是“工业自动化”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哈哈! LS两位怎么英文都冒出来了 没必要吧

我觉得maple忽略了一点,就算按你的假设在桨接触到人时立刻切掉动力,那么不管是电动机还是引擎,人体吸收的,除了桨的动能外还要加上整架直升机的动能,所有这些能量哪 ...

若要说整架直升机的动能来说,油机似乎要大些吧?貌似它比电的重呢。 动能的公式里有质量m,也有速度v,貌似没有跟马力有关的f。不想再争论什么。玩得开心就是。就当我说的是废话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哈哈! LS两位怎么英文都冒出来了 没必要吧

我觉得maple忽略了一点,就算按你的假设在桨接触到人时立刻切掉动力,那么不管是电动机还是引擎,人体吸收的,除了桨的动能外还要加上整架直升机的动能,所有这些能量哪 ...

“my major was the about auto industries”请注意auto industries我并没有用capital letters,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专业名称,况且前面还有个about。

网友:
哈哈!“修汽车工业”的“修”是major in的意思,不是修理

我们学校的汽车工程叫auto engineering,进他们的实验室经常能看到一辆从中间被切开的车,还有点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若要说整架直升机的动能来说,油机似乎要大些吧?貌似它比电的重呢。 动能的公式里有质量m,也有速度v,貌似没有跟马力有关的f。不想再争论什么。玩得开心就是。就当我说的是废话而已~

。。。肯定不是学工程的,初中物理就有的公式 p=fv知道不?就算这个不知道,能量守恒总听说过吧?其实,一开始就觉得你讲的全是bullshit。。。

网友:
怎么说起汽车了?又跑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my major was the about auto industries”请注意auto industries我并没有用capital letters,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专业名称,况且前面还有个about。

哈哈!看你一堆ppl之类的internet slang还真以为是个小留。。。再仔细一看满篇chinglish的程度,真和班上的新加坡同学有一拼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哈哈!看你一堆ppl之类的internet slang还真以为是个小留。。。再仔细一看满篇chinglish的程度,真和班上的新加坡同学有一拼

唉。最近用小号上来忘了换回去了。残念。我是不是小留这个不用你来怀疑,你觉得你有资格吗?本来上来争论些东西就争论些东西,到头来居然开始人身攻击了。回头看了一下你的回帖,知道你在欧洲某个国家留学,自我感觉很好嘛。貌似你还对某在大洋洲留学的哥们说过“大洋洲本来就是流放囚犯的地方,有小农意识很正常”什么的。出国留个学就把自己当外国人了,很佩服你啊。真给留学生丢脸!你说你留了几年学,什么地方提高了?素质?明显没有。都是中 国人,到哪里留学就分个三六九等?那我在北美留学的也压根儿瞧不起你这个欧洲回来的伪留!本来看到你以前的回复不想说什么。但是这回你主动扯上我,还就跟你较这真儿了。我告诉你,你哥哥我在北美洲留学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还有,跟我扯英语水平,说我的是chinglish。呵呵,你用什么来说明呢?用“你觉得新加坡的英文”很烂来说明吗?哈哈,估计人家英文比你好多了吧。至少那是人家的母语。东南亚的发音不准不代表英文烂。说新加坡的英文烂,估计根本轮不上我来笑你了。真是丢人,常识的东西都不懂。
下面补几张本人在北美时的生活照。我也懒得跟你说明什么了。下次你放假回国、或者被遣送回国什么的时候,欢迎来北京找我玩儿,我这儿还有一堆当时留学的哥们儿可以给你介绍。

网友:
顺着你的意思,我也像你一样来个“恬不知耻”的个人感觉良好吧:我不知道你在欧洲的哪个小国家漂着呢。英国吗?那我告诉你说美国音的我压根儿就觉得英国音土得掉渣!不是英国?那你就更不用跟我扯英语水平了。直接ignore~ ROFL~

网友J:
哈哈!见到了,论不学无术和初中物理都不及格也能学个什么汽车工业,果然还是你厉害, 小弟甘拜下风

(PS: 新加坡人会8会讲英语,要问一问英国人民或者他们自己,就像法国人民从来不觉得Québec人民会讲法语一样哇,哈哈)

网友:
这个……大家还讲直升机吗?

网友:
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咯,没什么讨论意义吧。
喜欢什么玩什么,本来就不需要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见到了,论不学无术和初中物理都不及格也能学个什么汽车工业,果然还是你厉害, 小弟甘拜下风

(PS: 新加坡人会8会讲英语,要问一问英国人民或者他们自己,就像法国人民从来不觉得Québec人民会讲法 ...

果然在英国这个小国家飘着呢~
Québec法语好不好你没去过觉得你有资格评论吗?我这么跟你说吧,Québec作为加拿大一个省,但是英语根本就在那里不流通。说法语的人一向的认为自己的语言是贵族语言,觉得英文是下三烂的东西。我曾经跟我朋友从Hamilton开车去Halifax看同学,需要穿行Québec,除了Montreal和Québec City这两个旅游城市的当地人还多少会点英文,其他地方的,无论我接触的餐厅、油站什么的,是一句不会~您觉得那不是正宗法语是什么。要不然Celine Dion到巴黎开演唱会会场场座无虚席呢?
本来大家和平一点讨论东西,而且跟你还一点关系没有,那么你参与讨论,欢迎;却非要主动对我展开人身攻击。我招你还是惹你在先了?非要惹得自己一身骚你高兴了是吧?你乐意的话我奉陪。我还有一堆儿留学的哥们儿,他们压根儿就不玩儿模型,不过你若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让他们注册个ID上来陪你。

网友:
呵呵,Kingown同学。我在34楼第一句话就说得很清楚,我8是学物理的。帖子也没有编辑过。我也说了有些东西也不用非要用数据、理论什么的去解释个什么。那简直就是庸人自扰。如果非要用数据、理论去计算,谁能计算出来个究竟?砍人就是一瞬间的东西,力的作用时间在瞬间,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动能而用冲量去计算?可是谁又能知道那个t能有多少秒?貌似你是学物理的,这么简单的错误都能犯。。。若不说桨,而把整个直升机看成一个整体,它的动能居然能跟他的马力挂上勾。。。我告诉你,如果这样的话,在同样航线速度的情况那么油机的动能大,因为它重。。。

网友:
英国人觉得新加坡的人英文差?我一班的北美同学没觉得啊。毕竟嘛,北美是个多元的国家,各国人都在一起,所以大家也很容易接受别的东西。只有英国那种井底蛙而且带有强烈自恋色彩的小国家才会这瞧不起那瞧不起。最让人瞧不起的是在那里留学的人居然也跟风。哎。。。

网友:
我的神啊。。。直升机的动能居然和引擎马力没关系。。。果然不是学物理的,您可能连初中物理都没学过吧。。。
另外我没有攻击您吧,如有误会请您见谅  好了这个帖子不说了,这样下去也帮不到LZ,喜欢什么玩什么咯,小心就是了。

PS:多半人觉得新加坡人讲的pidgin language是一种英中马等语言的混合体,他们自己也觉得好笑,所以政府倡导讲标准英文。至于加拿大的法语情况,是我听法国人讲的,他们去过,说那里讲其实不是法语,也不是法语的dialect。这个其实很正常,没什么高贵的意思,不要想多了

网友:
“。。。肯定不是学工程的,初中物理就有的公式 p=fv知道不?就算这个不知道,能量守恒总听说过吧?其实,一开始就觉得你讲的全是bullshit。。。”本人不才,但是bullshit这个词我还是知道的。不想再跟你说任何东西,不是一个档次的人。好自为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貌似你还对某在大洋洲留学的哥们说过“大洋洲本来就是流放囚犯的地方,有小农意识很正常”什么的。出国留个学就把自己当外国人了,很佩服你啊。真给留学生丢脸!.

哦哦,看这个贴怎么提到这个茬儿了。。。。

这话是Kingown上次跟我说的,呵呵, 还是想善意的给Kingown同学提个建议,留学又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英国那种非移民国家就算留也留不了一辈子,如果说在国外呆个两三年就见过多大世面了就英语多NB了也不大可能,我在国外做IT工作快6年了,我的英语水平虽然不差但也不敢说好,毕竟我没留过学,当年我在国内考移民类雅思考了好几次才勉强拿到6分。现在这些留学生考移民类人家都轻轻松松拿7分以上的。

看到另一个贴子里你也说人家LZ没见过世面,咳,术有专攻,人各有所长,低调低调。

网友G:
从直升机说到英语和留学,各位是不是太有才了?这个贴到底是要说什么?

我不否定论坛里卧虎藏龙,别说什么新加坡,去过火星的说不定也有。但这和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xxx大学Xxx专业的,所以我说的都是对的。”请问,各位不觉得这个逻辑很白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大,声音更大,都不敢飞的离自己太近~~太压迫了~~

今天飞了下600N,前几个起落飞的时候直接手抖腿抖屁股抖,还是飞的少,心理素质太差,半个月没飞了~~

屁股抖?样子一定很过瘾,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从直升机说到英语和留学,各位是不是太有才了?这个贴到底是要说什么?

我不否定论坛里卧虎藏龙,别说什么新加坡,去过火星的说不定也有。但这和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xxx大学Xxx专业的,所以我说的 ...

你最后一句话是在针对我吗?我是说过我学关于汽车工业的东西(原话还在41楼倒数第二行,我也没有编辑。懂英文的朋友一看就知道我的原话到底什么意思),结果就有人拿这个做文章,跟我抬杠。这也没有说过因为我学跟汽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说的就一定对。倒是你一个劲儿给我说什么热机、电机有多么多么不同之类的东西,着实把我教育了一番啊。。。呵呵。好像这东西就你知道似的。这个过程相信许多朋友都看到了吧。我记得在我的回帖里有句话说得很清楚: Don't talk to me like I am an idiot。是你一直在把我当一个白痴吧?呵呵。跑出一个两个人出来帮你说话你就觉得自己的东西真的就对了啊?不过到后来你说的对也好错也好,就算你说的都对了,我后来是真的懒得跟你争了。心想观点不同没必要闹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支持你观点的有,支持我的也有。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闭嘴。大家眼睛雪亮的吧?我已经让步了,你却依然自我感觉良好。贴一个截图说明问题吧。我不想再跟你们这些人争论什么,但是也请你们自重。我肯做出让步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观点错了,而是不想让这个纠纷继续下去,虽然这个纠纷的开始也并非拜我所赐。

网友J:
针对LZ的问题我说下自己的看法吧:油动肯定比电动的危险。

这个不是从功率上去看的,因为不管是什么动力被砍一下都差不多了。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排除操纵的原因后,为什么会砍到人?

油的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它的震动比电的大,结构也复杂,这样出异常的概率就要大,对日常维护的要求也要高很多。尤其是震动,它是很多结构,零件甚至电子设备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加上油的容易脏,又增加了机构失效的可能。所以玩油的,是要危险一点的

网友:
把电的和油的杀的人数比一比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最后一句话是在针对我吗?我是说过我学关于汽车工业的东西(原话还在41楼倒数第二行,我也没有编辑。懂英文的朋友一看就知道我的原话到底什么意思),结果就有人拿这个做文章,跟我抬杠。这也没有说过因为我学跟 ...

我也没话说了,大家对号入座吧。像阿Q说的,谁认便骂谁。
另外,请ebulahan/ maple兄自己看看你的原话吧:
引用 网友F:

... Please don't talk to me like an idiot  ...

好像贴图比较时髦,我也贴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针对LZ的问题我说下自己的看法吧:油动肯定比电动的危险。

这个不是从功率上去看的,因为不管是什么动力被砍一下都差不多了。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排除操纵的原因后,为什么会砍到人?

油的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它的 ...

电机虽然振动小,但是由于有大电流,而且并不是横流,所以整个飞机的电场非常复杂。
事实上,只要连接可靠,机械振动是不会对电路造成什么影响的,反而是电机的电流对电子系统造成的冲击会比较大。

网友K:
其实大家以和为贵。都是模友,没有必要闹僵~Kingown和Edward,如果我说的话多有得罪的话,别往心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实大家以和为贵。都是模友,没有必要闹僵~Kingown和Edward,如果我说的话多有得罪的话,别往心里去。

讨论难免措辞有摩擦,如果那么容易就往心里去了,就不会在这里闹那么久了。

网友:
如果是被砸中的话,油机危险一些,哈哈

网友:
日~!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叫探索频道的《流言终结者》来实际测试下就知道了~

哈哈~ 砍假人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上的建议!

事实胜过雄辩!!

网友:
好激烈的讨论!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L(2010-03-27):
两位大侠的讨论都很精准,并且都是很牛的人
我个人认为,功率大的,伤人要重一点,但就一点点而已,重要的不是由功率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桨的动能决定的.这个才是决定伤人多重的最根本因素,在这个因素相同下,功率大的伤再重一点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M:
油的声音拉风的很

网友N:
油的飞着爽,可以玩一天,电的就不行了,除非准备几十块电池数个平衡充,才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