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鉴定陀螺工作的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2010-02-20):
如果鉴定陀螺工作的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
?????????,尾巴左右转转就看出来了呀

网友:
尾推移动方向与控打方向舵反向即可。

网友:
LS的正解了

网友:
把尾桨分为桨头和桨尾两个部分,旋转方向定为桨头,另一半则为桨尾(见图)。陀螺仪工作时,移动直升机尾部。桨尾移动的方向应该和尾部移动方向一致。否则陀螺仪工作的方向则反了。此方法对于逆时针或顺时针旋转的尾桨均通用(不过似乎现在所有的直升机都是对尾时候朝后旋转)。

网友:
楼主意思是想判断陀螺是否正确锁尾吗?如果抓住机尾逆时针转动,尾桨顺时针转,那么就是正确的

楼主:
1 摇动飞机尾巴  尾浆会左右动。
2 遥控动起来 遥秆和滑块是反方向的。
3 把飞机的头转右面去,人站后面看,小螺旋桨的锋利的一边也是转右面去。

网友:
那么你的陀螺仪方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