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个问题,平衡仪是什么?

楼主(2010-02-20):
菜鸟请教个问题,平衡仪是什么?

网友:
是个多余的东西

网友:
保证横纵轴和地面平行的装置。

网友:
对新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网友:
俺是穷人,暂时用练习架了

网友:
说的炫一点是直升机专用的自动驾驶仪,说的低调一点就是保持飞机平稳悬停的工具,非常适用于刚入门的新手学习飞行使用。新手只要控制一个油门通道就可以完成悬停练习。
小飞机也一样可以适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6%BD%BA%E2%D2%C7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但不知和无副翼的陀螺仪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但不知和无副翼的陀螺仪有区别吗?
就是三轴平衡仪和三轴陀螺仪之分

网友:
不能用垃圾
  我买了一个一下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