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现在的无线路由的功放能不能用在2.4G上?

楼主(2010-02-20):
本人菜鸟,有个DSX7,想要个功放玩玩,在淘宝上面看到一种是用在无线路由上的2.4G功放,请问能不能用在DSX7上面啊!请懂得大大说说,指点一下把,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是个菜鸟,但是我知道这是不行的。

网友B:
你直接用72mhz二代功放, 再买个PPM接收机 就可以了
2.4G有功放也无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但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2.4G控开机的时候要处于接受状态去搜索周围的环境的话,此时外接了功放会影响搜索的效果。

网友D: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别忘了告诉我们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