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拆轴承?

楼主(2010-02-20):
老台钻的塔轮轴承,卡簧圈已经下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拆了!求助呀!

楼主:
我的拉马是8寸的,太大了。

网友:
用U型铁棒,焊到轴承圈,使劲敲铁棒就可以

网友:
不能在这个轴承的另一轴向端反压出来?

网友:
有种传说的 工具 叫拉马  液压的

楼主:
需要搞个拉马附件,今天用铁丝绕上,用拉马拉。铁丝拉断了。呵呵。超级笨的办法。先d几个小工具,说实话,太痛苦了。顺便问下,主轴内的轴承怎么搞定?

网友:
从另外一边顶

顶内圈,反正这个轴承是要换的
千斤顶顶之

网友:
不行就做一个。DIY嚒

网友:
一般皮带轮和轴连接处有2个小螺丝

要拆掉它才能用拉马把皮带轮拆下,再继续拆里面的轴承

网友:
中间的花键轴是不是可以打掉?如果没有“盲孔拉马”,就只有先干掉中间的轴了。

楼主:
最后还是用了3根铁丝,放到轴承外套下面,然后挂到拉马上拉下来的。双轴承。
主轴也已经拆了,轴承买了。
过程太累人了,满手是油,没办法拍照了。对不起了各位。
现在考虑,怎么换成铣夹头?
电机搞了个1.5kw的,应该还要上变频器。
经费紧张,明天开始勒紧裤腰带。

楼主:
不上图实在对不住,呵呵,图片补上

楼主:
主轴轴承预定了hr30203,塔轮用6304。估计明后天能到

网友:
 和我风格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