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直机和小直机的贼和操控灵敏度的问题

楼主(2010-02-20):
模拟器上有个感觉,发现就是小机器贼,一飘就是几米出去了。但操控似乎不够灵敏或者说机器不能迅速反应操控者的意图。听着很矛盾是不?但感觉就是这样。大机器,比如500以上的,打舵后舵效立刻就显现出来,机身马上向打舵的方向偏转,于是漂移很快就控住了。而小机器,ESKY king3也好,YT250也好,都是要过上零点几秒钟左右舵效才反应出来,而这时机器已经飘到不知哪里去了。感觉小机器操控对提前量的要求更高。往往是你根本没有看出机器要往哪个方向漂的时候提前量就要给出去了。真机只有ESKY004。也是同样的感觉。在模拟器上450介于两者之间。而同样的450机器,RAVE450的感觉要比YT450好很多。就是说它反应操控者意图的速度比较快。难怪说坛子里说RAVE好。

模拟器是凤凰2.5M

楼主:
尝试着修改小机器的默认配置(凤凰上凡是3D的型号都是定速的)。将定速全部改为有5通道控制电机转速。通过降低转速的方法发现速度越低,起飞所需要的螺距越高,而控制反应速度越慢。而如果直接将油门打满(速度可能哔原来的定速高,比如原来是2800转,满油门是3000转),起飞螺距小,但稳定度和灵敏度都要高。

按照从坛子里学习来的知识,应该是转速越高,陀螺效应越高,这样机器稳定不容易偏转。同时舵效能够更快的反应到大桨平面(我理解所谓周期变距就是桨叶转到某个位置时舵机的舵效才会显现,转速高,则周期变短,所以反应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