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 450 V2 想小改进一下,请问更换哪些配件能更好一些?

楼主(2010-02-20):
机身是 飞越450 V2   现在转动时有震动,安装大桨,用镜子调到无双桨。 当飞机在手上启动后,看脚架处,有2-3mm 的震动。

    把大桨 拆下,拿手上再启动,还有震动,看脚架处 有1-2 mm 的震动。 从上边看,大桨中联 中间的螺丝。有一点点不同心。

   好象是我的450 主轴弯了。 可我的是新机啊,从来没有碰过,炸过。

   还有 双手上下掰动大桨夹,明显能感觉到有虚位, 但向外用力拉动,感觉不到虚位。

   最近想 换 冰人的 3MM 外丝 横轴, 听说更安全,方便。还能调虚位。

   主轴也想换冰人的。好象精度更高一些。

   这两个轴改用冰人的应该会更好一些吧?  请问还要什么地方能改进,   花很多米的,就不要说了。 谢谢

网友:
用镜子调的无双桨,这怎么调,分享下。

我也是玩飞越V2,飞越的机子本身精度不高,楼主不要过份追求了。

网友:
查一下几个齿轮,大小齿,对转齿(尤其是这个),这几个精度都不高,飞行次数多的话建议换掉试试,震动会小很多

楼主:
找个镜子放地下, 拿着飞机下边 蹲下。 正螺距,风是吹向自己的。 把控放地下,左手操控油门, 看镜子里的桨。  如果万一射大桨。只会上下,或左右射。不会伤到自己的。

网友:
我已经换了冰人主轴,仍然有震动。貌似飞越的中联有问题,建议换其他好一些品牌的。我比较中意BEAM,自己没有不过BEAM的口碑很不错。飞越的这个机其实还有不少问题。作为练习机随便飞飞还行,如果想爽飞的话最好换掉一些部件。

- 主轴轴承座的尺寸有问题,导致轴承被挤压变形,转动不畅。建议换YT原厂,或者干脆换冰人的推力轴承座。
- 尾驱动齿轮轴承座一样尺寸有问题,轴承变形转动不畅,寿命比较短皮带轮容易向上跳出。建议换冰人一体化尾驱。
- 小齿盘精度不高,容易上下摆动,建议换YT原厂,反正没几个钱。单向轴承套硬度不高,建议换YT原厂。

其他的小毛病基本上不影响飞行。尾巴的虚位比较大,如果纠结的话可以整个换掉(BEAM),不过我没感觉到对飞行有影响。这个机整个一套换下来也不便宜了,所以自己看着办吧,呵呵。

楼主:
多谢三楼。

对转齿(尤其是这个) 是 最下边哪两个齿轮吧。

可我的450 通电时长还不超过10分钟啊。应该不是齿轮的事吧?

网友:
些许震动不必太在意吧,不影响飞的, 换这换那的,总价都可以买YT了.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震   呵呵   FY的东西 就不要 要求这么高啦!

楼主:
用了冰人的主轴, 机身震动明显小多了。想换了一架飞机一样。

正在换冰人推力座,应该还能减小一些机身震动。

用了飞越 25元的金属尾推,比以前的顺滑多了。原装飞越尾推很差。

还换了飞越的碳纤尾拉杆,比原装铁丝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冰人的主轴, 机身震动明显小多了。想换了一架飞机一样。

正在换冰人推力座,应该还能减小一些机身震动。

用了飞越 25元的金属尾推,比以前的顺滑多了。原装飞越尾推很差。

还换了飞越的碳纤尾拉杆 ...
呵呵,钱花下去,肯定会好一点。原来的尾拉杆实在太细了,我当中再加了几个固定点就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