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锁尾陀螺仪持续倾斜为什么舵机回中有误差?

楼主(2010-02-20):
今天买了EK2-0704B
陀螺仪
,准备作为固定翼的副翼的平衡使用,接通后小幅度摆动,问题不是很大,但是我持续往一个方向大幅度的摆动,最后的结果
舵机
回中误差很大,副翼一个高一个低,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锁尾的问题吗?我关闭感度线载重新启动就回中了,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锁尾模式当然不回中了, 回中就不正常了.多潜水啊.

楼主:
可以改回标准模式吗?

网友A:
原帖由
lznews
于 2010-2-20 22:08 发表
可以改回标准模式吗?
为什么要改回来?为什么要回中??本身陀螺就实时检测机机状态并加以修正的,回不回中要看机机的状态,该回中时,它自然会回中。

网友B:
这就是陀螺仪锁尾模式的功能。在锁尾模式下,飞机姿态调平后舵机自然就回中了。你可以手持飞机改变姿态试试。

网友C:
我的就怪了,往右边打尾舵,铜套往左渐渐走到底,松手后不回中,再往左边打尾舵,铜套往右渐渐走到底缺一点的位置,松手后会回到离中立点1/3的地方,是坏了还是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