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原地打转是为什么

楼主(2010-02-20):
买了没几天,把尾桨和尾管摔坏了, 换了之后发现不能很好的锁尾。

然后就开始研究内部构造,把所有的线路全都拔过插过。

之后就出现了原地打转, 刚开始以为是陀螺仪问题。

仔细观察后发现给油尾桨不转。

把大桨线拔了,做如下测试

油门微调0  把油门推到25%以上尾桨才转

油门微调10, 要推到20%以上,尾桨才转。

油门微调加到50, 要推到16%,尾桨才转。

推到如上油门量后,拿在手上,将机身逆时针旋转,尾桨风力加大(陀螺仪工作无问题)
但如果不到如上油门量,如何摇晃机身 ,尾桨都不动作。

电机所有接线全部用万用表检查,显示完好。 后焊接部分也都正常。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尾电机问题,还是其他原因。谢谢。

网友:
油门微调10的时候也会打转吗?反正我的油门微调是12-14这样,正常飞

网友:
当每次插好CB100电源,第一次推动油门杆时,陀螺仪还没有启动,这时尾无刷电机不会转动,所以机身这个时候会逆时针原地转动,要全收油门后,由于这时候陀螺仪已经投入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推油门杆,尾无刷电机就能正常启动了,可以锁尾而不会原地转动,不知道你说的原地打转是否就是每次插好电源才出现,直到玩下一个电池之前都不会出现。
4#3B、4G3、5G6这些早期的4和1都要把油门杆旁边的微调也调节到最低位置,才能正常工作,CB100的4和1 应该是改良版本的,不需要动那个油门微调,保持它的显示在中点位置就可以了,这样主尾无刷电机都能正常工作。
那个尾无刷电机没这么容易坏,你放心吧。

楼主:
晕, 找到问题了, 我丫把主电机接反了,  可以飞3D了

感谢TF-4兄的细心指导

网友:
可以飞3D?????????????

引用 楼主:
晕, 找到问题了, 我丫把主电机接反了,  可以飞3D了

感谢TF-4兄的细心指导

楼主:
主电机反了,主桨倒转,风往上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