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的控

楼主(2010-02-20):
大家新年好 小弟 刚入手亚拓450PRO 顺便买了个控
最新款 FUTABA T8FG 2.4G遥控器/6008HS
由于压根没玩过
模拟器
所以 这个控估计很久不会用 。之前自己玩大LAMA E020 ,所以今天突然想到看能否把这个
遥控器
用在大LAMA上 。于是我就把R6008HS 8通道高速接收机装上大LAMA 一通上电 马上一阵焦糊味不断涌出 。。后来有朋友说 好像这个接受不可以用在LAMA上 。。所以我想问的是 有没有朋友知道 怎样才能把这个控用在大LAMA上 该买什么样的接受 才可以 谢了

网友:
6008HS接受只支持数码舵机????

网友A:
估计你的6008HS接收报销了
LAMA的电是2S,应该是7.4V,大于接收所能承受的最高电压6V。
其实ESKY LAMA的四合一接收与FUTABA PCM是兼容的,你的T8FG好象不能换高频头,就没办法了。如果是10CHP,可以换一个与LAMA同频段PCM高频头,直接用LAMA的四合一接收就行。以前我试过用6EX玩小LAMA。

网友B:
嘿嘿很多米么了

网友C:
晕死
LAMA用自带的遥控器接收就很好啊,为什么要换呢?这下烧了接收安逸了吧
LAMA飞行就那个性能,你换14MZ上去也还是那个性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