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2.4齿轮齿条传动雕刻机完工

楼主(2010-02-20):
新年大家伙发财哈。。

先得谢过bdya兄了,有他发的图,俺才有了个方向。。。
。。。。。。。。。
春 节期间终于把它给完工了。明天要营业了, 机机得移窝了,赶着拍几张照片。。
前面制造过程大同小异。。略过。。 (其实俺也没拍下照片, 一个人又是切割下料又是焊接油漆的,也腾不出手来拍照,  还不能耽误了俺的正常生意。。 俺是传说中的电脑JS )

长2.45,宽1.4,实际可雕刻面:1.15*2.05 ,结构很皮实,俺这里几个做售后的小伙子全上去,再加俺一胖子,在上面做什么高难度动作也没 晃动。。
全部20支撑导轴,1模齿条配12齿齿轮,按电机适合工作的速度400转来算,设计速度应该是14米每分,实际上可以稳定的工作在8米/分上,16细分驱动,理论精度0.02mm.(仅仅是理论哈,别拍砖,俺正头疼着呢 ),原设计上Z轴也用齿条,但它加了根气撑,一来制作上麻烦,二我也懒得去找合适的气撑,再说俺还有上次做PVC机的T丝在, 就自己改了改。Z轴换T丝,买来时这T杆不圆 ,车床走了刀。才能用。

齿轮齿条传动。目前装的600W木工修边机,那声音。。。   开半个小时下来俺头都发麻了。
喷水的泵年前定了,可是快递不走 ,得等初8以后了。

这是齿轮齿条近距图。找不到合适的弹簧,自行车座弹簧代替。可惜了我老爸阁楼放多年的、钢圈还发亮的老永久了 (老爷子他还不知道。。。。)

Y轴双电机,目前测试下没有发现明显的不同步现象。
Z轴还是用PVC做的, 本打算年前用铝铸造的,只是俺去晚了,那修车的朋友把汽修时换的活塞都已经卖了。只有再等等了。(至于为什么要用活塞来铸,俺也不懂。)(悄悄的,, 俺也是咱这边一铝材公司的谭工告诉俺的)

计划是用泡沫先做个原型,原后用石膏、沙做模来个消失模铸造。

插曲:买来这个4个电机也真有意思,用万用表打是好的, 接上驱动后有一只始终震动, 任我换接口、换线、换驱动板,它就是不转, 没错呀。。是按工厂的标识来接的呀。。 不成有个是坏的,细想应该也不会这么背呀, 电机这种东西,又不是其它电子产品, 问题出厂前不可能测不出来呀。。
大家伙猜猜这玩意儿是怎么了。。。 :loveliness:  。

楼主:
另外, 咱这机机做来是打算搞石头的,坛了有玩过石头机的不? 要保证速度的前提下,主轴应该用多大功率的?刀具应该用什么样的。。

网友:
顶楼主,占位仔细看。。。

--------------------------------------------

网友:
地板也坐下了

网友:
大机器!大手笔!哈哈!

网友:
猜不出,你那电机到底咋啦?

网友:
求问下楼主 Y轴双电机的话 是双驱动吗 接口板共用一轴吗 软件咋设置的 谢谢

网友:
大手笔阿

快能做艺术浮雕门了

网友A:
可惜啊,大手笔却没有制作过程。。。楼主就权且把齿轮齿条的结合说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啊,大手笔却没有制作过程。。。楼主就权且把齿轮齿条的结合说一下吧

就是!!!看看怎么消的间隙!!!

网友:
你那电机到底咋啦?

楼主:
----求问下楼主 Y轴双电机的话 是双驱动吗 接口板共用一轴吗 软件咋设置的 谢谢

*** 我是把接口板出来的Y信号一分为二, 也就是两块Y轴驱动板并联,当然前提是这两块板性能要尽可能一致,我是在4块板中挑出来两块较为一致的。

----可惜啊,大手笔却没有制作过程。。。楼主就权且把齿轮齿条的结合说一下吧

********齿轮齿条是靠弹簧的拉力紧紧的贴在一起,有看过bdya兄提供的图纸的可以看到那个结构,我图省事, 没有做那个腰形槽。

网友:
汽车活塞是铝合金的,比普通废铝好很多倍呢,普通的废铝重新铸造后容易发软。

网友:
这个可以雕门花了。
做个工件给兄弟们看看。

网友:
顶!

感兴趣,期待继续评述!把茫然的慢慢整出疑问!学习!

楼主:
暂时还没有买到合适的刀具,也就是用修边机自带的V型刀在PVC上雕刻试运行了, 速度和效果都还不错,

然后进行下一步了, 可怜我的V型刀,雕刻白色那种石头在有水的情况下很好用。。

接下来俺试着雕刻大理石,就算不停的浇水,还是能看到刀尖跟大理石之间的火花。。。
接着就这样了。。

刀尖烧没了。。

这个是修边机夹头的一套东东。

大伙帮着看看。。 ER11的夹头能用在这个上面吗? 这个原配的太垃圾了,每次拆下来很费劲,装上去也要很用力才能夹紧。还装不了我的6mm铣刀。。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
又是大手笔啊,不得不顶

网友:
冒昧的问一下 全部成本在多少啊?

网友B:
我有个电机也是只震动,不转,准备扔了。要是楼主告诉我怎么解决,我就高兴了。

网友C:
还是换主轴吧,这个真不行,可惜你这个机器了,换ER20的夹头 可夹持范围到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电机也是只震动,不转,准备扔了。要是楼主告诉我怎么解决,我就高兴了。

俺这情况跟你那个可能不一样,我这个是电机厂出厂时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换主轴吧,这个真不行,可惜你这个机器了,换ER20的夹头 可夹持范围到13.

的确有计划换电主轴, 只是没有玩过电主轴, 不知道到底访配多大的~, 有看到8百多的1.5KW的,不知道能用不能用。。 还请多指教。。 目前玩玩也就先用这个修边机了。。 按你的说法,这个修边机是可以装ER11夹头的,是这样吗?

网友:
请问楼主,全部下来花了多少钱,看X轴是用工字钢做的吧。

网友:
真大方啊

网友:
雕刻机要根据不同的材料选取不同的刀具

刀要花些银子的

网友:
做的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D:
 有了这个楼主可以改行了~帮人家雕个门花雕个石碑什么的。只要你不觉得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了这个楼主可以改行了~帮人家雕个门花雕个石碑什么的。只要你不觉得浪费~~

  做的时候完全是好玩做的。。 现在是上下两难了, 没有金刚钻,搞不动石头啊。。 有没有高手在啊。。。 据说有用金刚砂磨头来搞石头的?有没有朋友试过?
27号订了夹头,到现在还没有到。。 本来想当会小白,试下金刚砂磨头搞石头,帮大家伙积累点经验的。。 只能是再等等喽。。
俺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还订了个800W的冲击钻,打算是如果磨头不行就搞它上。。
订的东东回来了有试雕刻的就发给大家伙看哈。。

网友(2010-11-23):
回复楼主

修边机的夹头不能换成ER16的 ,螺纹大小不一样,并且修边机的夹头夹角是30度,ER夹的夹头夹角是15度或者16度,肯定不能用,这我已经确认过了,修边机做主轴想用6MM标准刀具得定做夹头。

楼主:
陈年老贴了, 又被翻出来了。。
这机子现在改成丝杆传动了, 齿轮传动问题多多。  首先,机头太重, 动运惯量大,齿轮齿条传动在这样的情问下容易失步,我估计用很大的步进电机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振动,就是所有螺丝打胶了时间稍长也被振松。还是丝杆传动比较靠谱。。(   那句古话叫什么来着。。。 人不中用怪刀钝  ,俺是搞不好这个齿轮齿条的了。。。

网友:
好机机是设计出来的,不能违背机械设计基本要点。用丝杠合适。

网友E:
这么大的jj搞石头,第一次见,不知道什么金钢石魔头可以经得住这么大加工量还保持精度的

网友F:
大机器挺好

网友G:
这么大的机器用丝杆?效果怎么样?用什么丝杆呢?我最近也有打算做台,在为传动伤脑筋。楼主可以上几张照片看看吗?有打算用钢丝传动。但是减速机构又是一个难题。

网友H:
怎么还有这么多朋友想不用丝杆啦。。。
高精度的齿条+3倍以上力矩的电机, 用齿条才没有问题。
那个钢丝传动,同样也避不开机头太重带来的动运惯量问题。丝杆它是有自锁作用的。丝杆不转动的时候,机头它自己就锁住了。

网友G:
做第一台雕刻机的时候买过四根650长新的1604T丝杆,没有一根是直的.电机高速的时候中间晃动得历害.还好有点弹性才勉强可以用.所以不敢相像两米多长的丝杆会怎么样?

网友I:
这么大尺寸 可以开模刻机翼了

网友J:
不错,就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G:
不知楼主是用什么丝杆?T丝杆我想是不可能用的了,滚珠丝杆也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缺点,就是同样不能自锁。用齿条钢丝等传动方式,我想只要减速比做好,进给度不过高,移动惯量应该可以克服的。步进电机本身具有自锁功能的。如果不通过减速,一厘米直径的齿轮,电机转速按一分钟百转的话,那么电机几十转就能走完Y轴行程了。不但进给快,惯量大。电机转速过慢也不能充分发挥电机功能。

网友K(2011-08-22):
楼主是修电脑的?也玩上机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