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pro风大或无风油门,螺距曲线有何差别?????

楼主(2010-02-21):
450 pro风大或无风,
油门,螺距曲线有何差别?????

网友:
应该没什么差别吧?我现在就只是知道电机转速高些的话 JJ会稳些。

网友:
当然电机转速高了 螺距就相应的小些。嘿嘿!!我现在就悬停,航线还怕怕!!!!

网友:
室外飞的话,油门曲线要调高点,转速高的话,可以更抗风

网友:
没什么区别 一样飞.

网友A:
室外比室内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室外比室内好飞。
对新手,室内有限的空间及巨大的噪音,心里上压迫感太强,觉得不好飞,实际上, 室内平稳的气流我觉得飞起来比室外要稳定的多。

楼主:
就是风大或无风油门,螺距曲线有何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风大或无风油门,螺距曲线有何差别?????
大桨转速高点,相对会稳点。不过,对450级别的,就算大桨快到射桨边缘,在大风中,也会象上下飘的不好控制,所以说,不必太在意专门搞个风中曲线,我反正室内室外不调螺距油门曲线的,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