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前置扇翼飞行器的“扇翼”竖起来!

楼主(2010-02-21):
最近反复查看“扇翼”的资料,突然想到,把“扇翼”竖起来,原来气压差产生的升力就会变成推力!就可以用来设计人力飞机!

       扇翼的设计者皮布尔斯曾给出过数据:只需100马力的引擎,就能让载重量达到2吨,如果把扇翼竖起来,可以算出1马力可以产生20千克的推力,人的功率是0.3-0.5马力,可以产生6-10千克的推力!
    这种效率要远高于传统的螺旋桨!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大家先百度下“扇翼FanWing”飞机,看看它怎么飞的!
然后在看我的帖!

网友:
水平时,气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吹出来的,二是相对气流
垂直时,只能吹风,水平相对气流产生压差阻力...

网友:
如果外面的导流圈能挪动那不就成了矢量喷头了?

网友:
竖起来效果不一样的……

网友:
那如果把扇叶组做成球状呢?

网友:
值得一试

网友:
呵呵我想到一个问题,即使你的设想是对的,你可以让你的飞机产生足够的速度,但是你又靠什么把你的飞机飞起来呢。
另外我很同意6楼的说法,横着的时候机翼的升力是由2部分组成的,一是扇叶直接吹在机翼上产生,二是飞机运动时产生。竖起来升力(推力)以后就只有扇叶直接吹在机翼上产生。这样所产生的升力(推力)就不会那么大了,另外当机翼竖起来以后压强差产生推力推动前进时由于截面积很大,所以产生的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网友:
 载重2吨不等于推力2吨

楼主(2010-03-26):
回13楼的朋友,
1,“你可以让你的飞机产生足够的速度,但是你又靠什么把你的飞机飞起来呢。”

回答:因为飞机有机翼啊!!!!!!!!!!!!!!!!!!!!!!!!!
当速度达到起飞速度时,自然就飞了!

2,“另外当机翼........截面积很大,所以阻力......”

回答:请你仔细看我的帖子,我说的是设计人力飞机,而不是别的飞机,因为人力飞机的速度很慢很慢!因为慢,所以产生的阻力完全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网友:
不要把效率跟升力混为一谈,人力飞机讲的是效率,其升力未必大.
迎风面积越大,效率越高.人力风机为何要大翼展和大螺旋桨,就是这原因.

网友(2010-10-08):
这种扇翼空气动力学可控范围很窄!如果不做改进的竖起来,它所有的效率优势都荡然无存,并且还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2010-11-12):
静推力仅供参考,并不适用于飞行状态~

网友:
呵呵,楼主啊,你拿新东西出来,别人提出问题,你愤怒个什么劲啊,牛逼个什么劲啊,都谦虚点,而且在你这个东西造出来之前,别人不管怎么说你都得听着,希望你抱着谦虚的心态和大家讨论,看不惯的回复可以不回,否则有知识的人都懒得帮你。

网友:
楼主要是别这么牛逼会有更多的人帮你,这个我看过了值得搞,但是比传统模式更优的概率不大

网友A:
居然能飞,但不懂原理。谁能翻译出来给个中文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