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个天9,纠结ing~~~~~~~~~~~~~

楼主(2010-02-21):
在淘宝上看了N久,发现有72M,2.4G,还有天9S,价格相差几百大元,真不知道选哪个了~~~不知道天9S和普通2.4G差距大吗?准备先玩固定翼,然后FPV,再然后可能玩直机~~~~
另求个淘宝卖家,东东越全越好,价格越低越好,最好可以长期合作的~~~~

网友:
买个普通版72M的吧,1000块的样子,以后要用FPV就不要用2.4G了
我是前年暑期买的72M的,现在2.4G,玩FPV我再换回72M

楼主:
为什么FPV用72M的好呢?
不是说2.4的抗干扰效果好吗?
如果买72M的日后升级2.4,再买一套高频头和接收机就可以了吧~~~貌似天地飞的2.4高频头和接收不便宜哦~~~不知道配飞梦的怎么样~~~
天9S的双天线接收比较感兴趣~~~~呵呵

网友:
因为现在大部分fpv的设备是2.4G的,没的选。但是控可以有多种选择。

网友:
选设备没什么好想的,自己看着喜欢的,按自己的能力选最贵的。

网友:
高僧所言及是

楼主:
入个72M的普通天9,(不知道有没有72M的天9S  )?????然后 再买 阿尔舍的 2.4套装(一发两接收那种),怎么样?不知道阿尔舍的套装能飞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个72M的普通天9,(不知道有没有72M的天9S  )?????然后 再买 阿尔舍的 2.4套装(一发两接收那种),怎么样?不知道阿尔舍的套装能飞多远~~~

500到800米,现在选设备距离不是问题,200多的控距离都够你用的!你也不会飞那么远,稳定性和售后及软件的及时升级是关键!

网友A:
都2150了…何必不买个t8fg

网友:
玩FPV的就不要2.4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2150了…何必不买个t8fg

相同的看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看了N久,发现有72M,2.4G,还有天9S,价格相差几百大元,真不知道选哪个了~~~
年前准备入台天9S的,过了个年,手头不宽裕了,不知道天9S和普通2.4G差距大吗?准备先玩固定翼,然后FPV,再然后可能玩直机~~~~ ...

您好:
         可以买72M的天9(WFT09)或者天9S(WFT09S),然后配2.4G套装A,一个高频头+WFR09S接收机,如果是在本月28号前购买,还另外赠送一只WFR07S的接收机,套装A的价格现在是399元(优惠期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可以买72M的天9(WFT09)或者天9S(WFT09S),然后配2.4G套装A,一个高频头+WFR09S接收机,如果是在本月28号前购买,还另外赠送一只WFR07S的接收机,套装A的价格现在是399元(优惠期间)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但还有几个问题~~~
1、先买72M的再升级成2.4G的,跟直接买2.4G有区别吗?比直接买2.4G的省钱吗~
2、有72M的天9S吗?
3、求个A套装的地址,在天地飞的官网上没找到~~授权店里貌似没有活动~~~

网友:
天9不错的,中文易懂,先买个72的飞,升级2.4G的建议科罗拉的或固郎的不错
我朋友们都在用这种2.4G的

网友:
我这边的朋友直接买的配2.4G版本的,不错,还是2.4G安全,不飞FPV完全够了,天地飞的2.4G比futaba的72的还便宜,划算啊。要是真的到你飞FPV了,建议你还是用个功放,什么都解决了,小接收也能飞几公里。

楼主:
天9S有72M吧???再买个接收就OK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9S有72M吧???再买个接收就OK了吧???

您好:
       WFT09S也是可以配72M出货的,有这个配置,2.4G需要买高频头和接收机配套使用的,频率不同光买接收机是用不了的,在授权店可以优惠的,你跟他们说清楚就OK了

网友:
没事我明天回去 回去了 再说吧啊

网友:
我都喜欢天狗,因为是中文版,我以前都徘徊很久虽然最后都是买9X2,到现在我还是不会用
呵呵控到手了已经3天啦呵呵

网友:
说明书不详细,不得基础的新手,很难用!!我认为就这一个缺点,其它的还行!
就是因为不会用,说明书上也不写,所以没法,宁原去看英文菜单,也不看中文菜单了!

网友C:
天地飞的摇杆系统做工怎样呀?是不是全轴承的?

网友D:
比较看好天地飞,服务确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