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自我、方便大家:探秘手扳钻夹头

楼主(2010-02-21):
.
       前不久我在改制钻改铣的贴中,有的坛友说我的钻夹头锈的利害,该换了,说的也是就买个新的换上。昨天没事,看到这个旧的
钻夹头,突发好奇,觉得钻夹头好像有种神秘感,牺牲自我、方便当家就打开看看吧?说干就干,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打开,并拍了几
张照片。现将照片贴上供坛友共享,照片上有文字说明,应该可以看明白的,希望和我有同样好奇的坛友能一睹为快。

       我在照片中说大伞齿轮是两瓣的,当我仔细察看新的钻夹头时问题产生了,为什么新的钻夹头的大齿轮上看不出有裂纹?如果这
大伞齿轮是整体的,那他如何放入比它大的钻夹头内芯的?希望有在钻夹头生产厂家的坛友给于最后的解密。

       结论:钻夹头不能按常规拆卸,那个1mm的外壳随便敲一敲都变形,只要有办法将外壳和大伞齿轮圈上的公母槽分开,就拆成了
。但是生产厂家好像就没打算让你把它拆开的呀。

    好了上图。

网友:
很有意思的"母凹 公凸"

网友:
哎呀,怎么这么拆,太可惜了

其实钻夹头不难拆开,用台钳夹住大伞齿轮,用管道钳夹住外壳,试探着拧,能把那个圆形的罩壳拧下来,你会发现罩壳是套上去的。或者用台钳夹住罩壳,找一根铁棒从钻夹头后端向前敲打,也能把罩壳与大伞齿轮分离。
      大伞齿轮原本是整体浇铸、加工(车螺纹),安装时候敲开成两半,用罩壳套住。因为是整体敲开的,被罩壳重新箍到一起,缝隙非常小,从外面看不出痕迹。
       钻夹头不怕外部生锈,里面的三个爪子上面是齿条,一般不会生锈,但是爪子怕锤子敲,容易把爪齿敲掉,那就报废了。
       钻夹头外部生锈了,只要在旋转的时候用砂纸打磨,即可光洁如新,长期不用涂机油保养防锈,或者生锈后砂纸处理,不必担心生锈难看。

网友:
原来是这样I See

网友:
这种钻夹头很好拆的,一次是用锤子敲开的;另一次在拆工具时用手一拧钻夹头就分家了,不过这种钻夹头的质量也够次的了。

网友:
拆的好。学习了。

网友:
贴个图让大家笑一下好了..

之前手痒扒衣癖发作, 想把电钻脱光看一下..
结果钻夹头拆不下来..
不知在哪看到..说上锤子用力敲就行的,
因为没有图片说明, 加上我很笨误解了,
转到底猛敲..就分尸了....

从此对"用铁锤猛力一击就行"相当畏惧.....

网友:
就象我老爸小时候要看篮球里面有什么东西一样用菜刀把它划开了

网友:
呵呵楼上真逗

网友:
纪实频道:探索,哈哈

网友:
再开个自紧转夹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