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浩马特40A电调bec输出电压低的问题

楼主(2010-02-21):
接收灯不亮,舵机没反应。接电机后电调能唱歌,万用表测量bec输出电压为0.9v,请问是何故,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上个图告诉你什么坏了

辉胜18a2

网友(2010-04-05):
BEC烧掉了

网友:
换个 7805吧
可能就好了 要换对管哦 2个7805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