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油门舵机

楼主(2010-02-21):
请问无限94081八分之一越野车油门
舵机
用福他爸S3003可以吗?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太清楚,不过一般油门舵机要求都不高:loveliness: 。

网友B:
不行,力不够刹不住的,速度也太慢,推荐至少用7KG的舵机

网友C(2010-04-13):
绝对不行 力量在12公斤左右的 最好

网友D:
我的94122换的 油门995,转向996r+ek2 0704,跑街爆爽。刹车和转向力度都很大。

网友E(2010-05-15):
3003 反映慢,扭力不行!!!!不适合做油门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