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电火花!!!

楼主(2010-02-21):
没事干试验电火花,电阻26.7 欧   4微法电容6个并联,没找到合适的黄铜用的电线芯是红铜的,电路基本可行0.01的距离太难掌握了,下来有时间用小夹头做个微调架子。

网友:
  虽然没看明白

网友:
看了半天才发现是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
很立体很直观!

网友:
未看明白??~~~
看到和我一样 6100

网友:
电阻?

LZ电阻没有看见,具体来张电路图吧!

网友:
可调电阻?!

网友:
铜钥匙是黄铜的,黄铜可以连续放电,就是可以搞一盆黑水。

楼主:
底下黑色的是电动车充电器,底板是连接床侧板用的直角铁打孔攻丝安装电容,电阻是中间圆形黑色的那个,电阻比较少见上下均为螺丝孔连接形式还有散热孔,手机照的不太清楚,有时间用相机拍。

网友:
不懂,看不明白

楼主:
发点清楚的图

楼主:
成本充电器40电阻10电容3一共花费53块!

网友:
这种试验相当有意义。祝你成功!

网友:
六个电容才3元?够便宜的

网友:
请教LZ

图中的这两个开关的作用是什么?是什么形式的?是跳线?还是单刀双掷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