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问提

楼主(2010-02-21):
新手适合PRO还是SPORT,,
哪个比较好呢..
现在2手的价位大概是多小

楼主:
控用哪个好...资金有限,,,最多才2500

网友A:
这点预算 上YT是少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预算 上YT是少了点

这点预算上哪个好呢..

网友C:
控建议DX6i 价格1100左右,  2.4G的减少撞频几率,发射功率大于DSX7,接收好配较futaba的便宜,假如以后增加JJ或固定翼,控制距离、接收价格都不错。450还是SPORT吧,二手一般配置1400应该能拿下,配件多,维修较PRO简单。问题是你还需要电池、充电器、模拟器及一些维修工具,这些只好慢慢攒米了 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建议DX6i 价格1100左右,  2.4G的减少撞频几率,发射功率大于DSX7,接收好配较futaba的便宜,假如以后增加JJ或固定翼,控制距离、接收价格都不错。450还是SPORT吧,二手一般配置1400应该能拿下,配件多,维修较PRO ...
初次投资2500能买什么,山寨的确可以组一套出来,但你以后升级就发现这2500白花的,还是一部到位吧

网友:
2500太少了,模型不省钱,飞的越久你会发现钱一分都不会少花。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办法啊...资金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办法啊...资金有限

网友:
GL飞机+ FUTABA 6EXHP

网友:
SPORT实在是太垃圾了(相对于pro)我建议你买飞魔士,有一款pro皮带版的,个人感觉非常的好

网友:
PRO的精度很好,因为是轴传的.而SPORT是皮带的.个人认为PRO强于SP..

不过我的2只机 一个是V2一个是SP 现在飞的很好.

其实最重要的是技术.飞机都差不多,不是到了特别好的水平,感觉不到太大的差异.只是心理上的感觉而已.

楼主2500的话 我给你列一个配置,保证你能3D 价格也差不多

价格我报给你 在我报的价左右.仅供参考 以免被宰

FUTABA  6EX 750元
KDS800 180元
DS520 250元
933 斜盘*3 180
好盈40A 150
朗宇电机 120
电池 20C的 大概 120~140/快 电池品牌不报了,很多...
飞机 建议配山寨的.能飞起来再说...或者可以去2手区收只2手的亚拓 也就七八百..
这样配下来很经济.你的钱也够了.祝楼主爽飞,这套配置绝对够暴力3D!
亚拓新年装大概需要2500~3000 里面含3个斜盘 和一个锁尾+GP750 +电机电调.你这个钱可以买一套空机+电子设备,还需要买个控才可以飞.
好了,全给你列出来了,楼主自己考虑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