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的安装下 尾舵和拉杆 小螺旋桨角度 拉杆之前是什么 ...
正规的安装下 尾舵和拉杆 小螺旋桨角度 拉杆之前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0-02-21):
(无正文)

网友A:
就我有的几架飞机来说都是垂直关系
尾舵球头和舵机轴连线垂直于尾拉杆、尾推球头和尾推臂连线垂直于尾拉杆。
但是yt的这样搞尾巴不听话,因为设计缺 陷,所以尾巴的连杆还是飞(悬停)起来根据实际情况调试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