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500改12s

楼主(2010-02-21):
trex500如改用Scorpion HK-3026-880KV,hi-v電變,6s1300mah25c電*2串聯,可行嗎?

网友:
可以啊~ 高电压 低电流  低KV~ 1300 有点小了吧~ 2200 比较合适~  就是2块飞450的锂电 串联 就Ok

网友:
亚拓500就是降低电池成本才名扬海外的。

网友:
2楼有点状态不对

网友:
我也认为二楼有问题

网友:
有人在飞了。
12s 1200mah 20c.

楼主:
但是Scorpion HK-3026-880KV最大只能用8s,強行用12s會燒馬達嗎?
還是有更合適的馬達呢?

网友A:
功率守恒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守恒定律。

不明白

网友:
根据,锂电现在发展情况,2200-2600容量的电芯是最成熟的,开模最多。只要保养好,一般都可以飞100次左右。

而1200容量的电芯并不量最大的。同等容量出厂价一定比2200贵。

电压升高,电流减小没错,但是电池容量也减少一半。C数不变。

如果要想电池寿命好的话,一定要选用市场保有量最大的容量电芯。

楼主:
其實改高電壓低電流,另一個目的是可在飛行的四分鐘,由頭到尾都保持不會太掉轉速

楼主:
不明白的是,為什麼3026 880kv最大只能用8s,如不超過該馬達最大功率情況下,用12s會出問題嗎?

网友:
电池CELL数越多,问题也多,根据木桶原理,电池性能取决于最差那个电池。
6个电池相对容易做到一致,12个就不容易了。
12S电池总电压超过了36V安全电压,虽然不致命,但玩飞机就是为了安全。不建议用高压来获得低电流。12S的电池必须分2次充电,比较麻烦。对充电器要求也高。
高压的ESC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高电压对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轻微的短路都会导致严重后果。高压有高压的麻烦。

网友B:
12S飞500我这里就有了,1200MAH 20C

楼主:
充電器已可一次充12s,已有hi-v esc,bec,6s1300mah25c lipo*4,只欠合適的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S飞500我这里就有了,1200MAH 20C

請問用什麼馬達呢?其他的配備如何呢?

网友A:
其實改高電壓低電流,另一個目的是可在飛行的四分鐘,由頭到尾都保持不會太掉轉速

四分钟3D,3S轻松做得到。目前国内很多电机厂家都可以做到,飛行四分鐘不會太掉轉速。
超强磁扭力电机。双天,朗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改高電壓低電流,另一個目的是可在飛行的四分鐘,由頭到尾都保持不會太掉轉速

四分钟3D,3S轻松做得到。目前国内很多电机厂家都可以做到,飛行四分鐘不會太掉轉速。
超强磁扭力电机。双天,朗宇。。。等等。

TREX500用3s可3d???

网友:
500没有必要改12s,用12s的目的是降低电流,保障电池和电子设备的寿命,500电流不大,设备都很安全。600就不行了,持续100A,啥电池啥电调能顶的长久。

网友:
有视频吗。。。 看一下12S的风彩。

网友(2010-03-30):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的是,為什麼3026 880kv最大只能用8s,如不超過該馬達最大功率情況下,用12s會出問題嗎?

马达有设计转速的   电池和线圈经得起折腾  轴承不行啊

对于发烧玩家来说无所谓了   马达坏了大不了换轴承 换马达  平时玩用不着这么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