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刀架求助

楼主(2010-02-21):
今天淘到电动刀架一只,是只三无产品(无说明书,无铭牌,无控制器),花费600米。
求助各位老大,这个刀架的使用资料(电机是什么参数,使用什么方法控制,啥也不知道)。
谢谢各位老大了。

网友:
好象是380V的3相力矩电机带动刀架单向回转,检测到相应位置的信号后,电机反转锁紧刀架。

挺便宜啊。

网友A:
看插头是宏达出的,上他网站

楼主:
谢楼上两位老兄,如是380V的可就晕了。

网友B:
买一个刀架控制器就可以用,但是得有系统支持设定好换刀时间,锁刀时间,对应刀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插头是宏达出的,上他网站

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刀架控制器就可以用,但是得有系统支持设定好换刀时间,锁刀时间,对应刀号就行了!!

做数控车,想用MACH3驱动,是不是没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数控车,想用MACH3驱动,是不是没戏了

很多人在用MACH3做数控车,甚至可以做车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在用MACH3做数控车,甚至可以做车中心。

我是说驱动刀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说驱动刀架。

驱动刀架很简单。
1:电机转动换位。
2:检测位置信号。
3:到达想要的位置,电机停止。
4:延时1秒。
5:电机反转,延时1秒,可能在多点。
6:锁紧刀架,电机关。
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刀架很简单。
1:电机转动换位。
2:检测位置信号。
3:到达想要的位置,电机停止。
4:延时1秒。
5:电机反转,延时1秒,可能在多点。
6:锁紧刀架,电机关。
OK了。

谢楼上,慢慢知道点了。

网友:
正转换刀反转锁紧,锁紧时间要掌握。换刀工位检测是霍尔传感器。自己搞个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刀架就600米啊

网友A:
新的1千多

网友:
真烧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1千多

哪儿有卖的?我的也是新的,就没有控制器。看看能不能买到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买的,还有吗?玩够了转给我吧

 还没玩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儿有卖的?我的也是新的,就没有控制器。看看能不能买到控制器。

宏达,这玩意一般不用控制器,数控系统外接2个3相接触器就控制了http://www.hd-machine.com/product_show.asp?showid=21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找着宏达,也没找到相关资料。
用两只三相接触器控制电机翻转正传吧。
家里没有三相电,昨天有位老兄建议用变频器,又没有电机的参数。
没资料太麻烦了。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4a50.jhtml?cm_cat=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28ea56c27ec47440edbffa939b7a9a9.jhtml?cm_cat=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fang老大,看到有卖控制盒,230元。我联系下看看。

楼主:
原帖由
fang
于 2010-2-22 16:34 发表
电机 120W
还得麻烦fang老大。
这个电机三相380V使用三相220V的变频器是否可以,是个几极电机,相电流应该设为多少。
120W使用的变频器应该不贵。
添麻烦了。:loveliness:

网友C:
用2相电加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A:
拆开电机看是几根引线,能不能改3角接法,几极无所谓,变频器相电流不用设置

网友A:
拆开电机看是几根引线,能不能改3角接法,几极无所谓,变频器相电流不用设置
也可以加电容试是,力量够就可以

楼主:
些楼上各位老大。我找变频器试试。

网友E(2010-06-27):
求普通车床刀架改换成数控刀架方案
求普通车床刀架改换成数控刀架方案 请大家直荐 谢了

网友F:
我来告诉你吧,我之前也是实验了很多种方法,免得你重复投资,首先,三角接法是不行的,加电容也是不行的,刀架控制器是需要的不过不需要里面的继电器,只是借用他
的壳子和插头还有接线板,自己D肯定D不到那么好。
变频器是正确无疑的方案,不过需要你根据你的刀架具体情况,例如是那种锁定方式,是端面齿盘的还是定位销的,是否选择时抬起,这个没有什么参数可参考,完全靠试验,主要的参数就是电流,小了不启动或者转不到位,或者锁定不牢,大了转过头。
这种刀架建议你买收信式的,方便可靠,便宜,容易改造。一般120块多点(去年价格),发信式的就贵的多。
工作过程就与楼上那位说的差不多,用mach可以控制,但是问题极多,不建议你用mach,这东西始终是类似玩具的一种,极其不可靠。你不想辛苦花大价钱做的机器每天都来刺激你的脑细胞的话可以考虑下用mach,最大的问题还是用mach很难实现可实用化的刀补和主轴反馈(你不想每次做个东西都被烦死的话)。实在缺钱就买一种便宜的数控系统,只要1000多元,虽然不能和现在普及型的比但是DIY绰绰有余了,买个电脑也便宜不了多少。
刀架你买的还是很便宜的,我的刀架是宏达的,价格1300,每种刀架的脚定义是不一样的,刀架这东西其实非常简单,最主要的参数就是脚定义,搞清楚了你就成功了百分之90了。
然后控制方面比较主要的参数就是正传时间,反转时间,锁定延时,还有就是注意你刀架的霍尔传感器的极性,控制器接受端可接受的信号形式?是否有光耦要求?提供多少V电压?等等
总之也不是太困难,就是需要做很多次实验,你可以参考下我以前发的帖子,有刀架转动的视频,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自己改是一定能成功的。
自动刀架还是非常的爽的,祝你早日成功。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8102&highlight=cm615

网友G:
拆了大家学习

网友H:
不懂,跟着学习.

网友I:
几个月前买了一个宏达刀架控制器,才花20元,拆了看就两个继电器和几个电容,大呼上当,现在看来还是值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