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柄卡死求助

楼主(2010-02-21):
锥柄怎么弄也弄不下来,卡得很紧,机子是旧机刚买的想换铣刀夹头弄不下了求助大家

网友:
这是钻上的还是铣床上的?

网友:
什么机机上的?

网友:
放在机油里煮热,再打,即可。水货机都是这样的,我有个老乡在东莞开厂买的滕州铣床也是这个毛病,用8磅大锤打,都打不下来。

网友:
楼主主所说的锥柄确ren是装上去的吗?这个看起来是台钻的主轴,有些台钻主轴轴心是直接和钻夹头连接的,也就是说轴心是个实心棍子,另外一半的锥度管都是通孔的,可以用个长条从尾部顶出来,弄点缝纫机油在缝里渗渗,再试试

楼主:
是买了一台72年卢山ZX20所有的配件都拆下来整,发现主轴的锥柄拆不下,其他的很不错不带电机和后塔轮就有150KG以上真的很沉,用料没有话说。可能放在外面久了土很多不卡死才怪好jj就差这一步了

网友:
看好了如果确ren主轴是mt的锥度的
就下钻 去了死在里面的连杆
小心点干吧 有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买了一台72年卢山ZX20所有的配件都拆下来整,发现主轴的锥柄拆不下,其他的很不错不带电机和后塔轮就有150KG以上真的很沉,用料没有话说。可能放在外面久了土很多不卡死才怪好jj就差这一步了

又一个庐山ZX20?

网友:
稀硫酸(电瓶水)浸泡

网友:
锥度尾部里面有螺纹的,敲是敲不掉的,左旋转下看看,盼你成功

楼主:
泡了一晚上的煤油
用焊钢筋想用拧的办法还是纹丝不动怎么办
急死了求助大家

zx20机头

zx20机头

拆机

拆机

锥柄焊刚筋想用拧的

锥柄焊刚筋想用拧的

主轴拉杆

主轴拉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了一晚上的煤油
用焊钢筋想用还是纹丝不动怎么办
急死了求助大家

拧的办法是肯定不行的,要在拉杆的那一端用力敲才能拆下来

楼主:
昨天就试过在拉杆这一头敲也不行

网友A:
楼主搞定了吗?都搞成这样了何不用一条能套住主轴且比主轴略长的管(管前端焊块厚钢板《15MM以上》,并钻个孔让那个锥柄头从孔里伸出来),    管后端径向钻直径11MM惯通孔以便穿钢筋或插销子方便固定,    做好管后,从主轴头部套进去再把你现在焊住的那头焊个环(要够结实),然后利用尾部钻的那个孔穿条钢筋(直径10MM以上),穿过后把钢筋焊成环好方便固定用,   然后用什么方法就丰俭由人了,可以用链葫芦拉(对我来说经常用,我的3TON的),或去卖钢材的地方叫老板用他那吊钢材的天车拉,或找推土机拉,挖掘机拉,拖拉机拉,叉车的升降拉,液压压力机拉,坦克拉,牛拉,马拉。。。。。。。。因地制宜吧,此法是没办法的办法,属来硬的,但不会伤到主轴或变形,但有一定的危险性,在锥柄被拉出一刻会发生很强的弹力,被击中后果很严重的,在头尾的两个环中穿一条钢丝绳,要有一定的松量,并把两头用绳卡固定好,在拉开的一瞬间,钢丝绳牵住两头限制了回弹距离,切记啊。如果再不行就只有如前面仁兄说的上车床钻掉锥柄了(锥柄硬,有难度,钻了还拿不出就更麻烦了,卡盘还会夹伤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定了吗?都搞成这样了何不用一条能套住主轴且比主轴略长的管(管前端焊块厚钢板《15MM以上》,并钻个孔让那个锥柄头从孔里伸出来),    管后端径向钻直径11MM惯通孔以便穿钢筋或插销子方便固定,    做好管后 ...

或找推土机拉,挖掘机拉,拖拉机拉,叉车的升降拉,液压压力机拉,坦克拉,牛拉,马拉。。。。。。。。经典呀,比人力气大的都可以。

网友:
有车床很容易搞定

网友:
楼主采纳我的方法了吗?有不明白的尽管问,我想我的方法是比较好的,试试吧!

网友:
给我邮过来 我免费给你搞定。给你伤了主轴我陪你个新的。

网友:
 哈哈这是不奇怪。我买来的旧的钻铣床也是这样。锥柄和主轴孔死在一块了。弄了好几天呢。最后才搞出来。(估计人家也是因为这问题才卖的 )

楼主:
问楼上的朋友你最后是怎么弄下来的
我用油煮加敲的方法把焊点都敲下了还纹丝不动
想做个千斤定支架用顶的方法试试看
或者在主轴上铣条槽再用从里面敲

网友:
17楼的办法好

网友:
把锥柄钻空,在加热,我以前是这样弄,M2锥柄小头14.8用小一点的钻头。

网友:
关键是弄明白是什么结构,如果不知道是如何连接的,就找不到正确的方法。

网友:
 童车说得对,钻孔。尽量钻大点。我是没完全钻透。小头留了一点。钻完又用火攻。最后喷点WD40.然后从小头猛敲

网友:
在受力的情况下振动是很有效的,但不是绝对的。

网友:
看图

看图

网友B:
从新发图

从新发图,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新发图,看不清
这个方法和我说的那个差不多,只是我的哪个管是在后面而且要长出主轴尾部,前面锥柄焊铁环,两头拉,你这办法是简单,但就怕罗纹会滑丝啊,毕竟卡的很紧啊。

网友:
果然有高手阿

这个需要先用油浸,
然后按2位高手的方法估计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大家经过一晚的折腾终于搞出来
是用火攻再用车床钻孔取出
连夜组装起来
打表主轴在1格以内垂直度半格非常满意 没有白折腾
现在想让大家帮我参考一下电机怎么配
打算用变频来调速,原来的机子的转速是1800,1100,700,400,250,150六档
但是现在缺后塔轮和电机觉得还是用变频好点
电机和变频怎么选谢谢大家

侧面

侧面

正面

正面

塔轮组

塔轮组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没白折腾,就这十八班兵器都上了精度还这么好,可见老货就是抗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