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船用的高明101foretrex 101和forerunner 101应该选哪个?

楼主(2010-02-21):
想买个GPS测速.淘宝上的两者价格一样,不知哪个可以测速?可以应该选哪个?还是都可以?知道的请指点,谢谢!

forerunner 101

forerunner 101

foretrex 101

foretrex 1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
谢谢keke

网友B:
请问楼主上面的两款价位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上面的两款价位是多少呀?

二手的,三百。

网友:
也不知道卖家哪里来那么多 2手 的,不过我也再用感觉跟新的没什么2样

网友:
这些二手的都是洋垃圾!一般都是维修过的!有问题的,买的时候要注意到手后要用一下,看功能都正常不

网友:
还好

我 拆过,上了504胶做了防水,并检查必要功能,目前还管用

楼主:
而且奇了怪了101型号的都没有后盖的。

网友A:
可以要内置锂电那种

我猫上的电池,电机, GPS都是2手的。 买的好不好要靠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猫上的电池,电机, GPS都是2手的。 买的好不好要靠运气了

我买的101到了,骑着助动车测了下,码表50--55,而101最高速45测了3次都是差不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认为助动车的码表准吗

网友:
我再汽车上试过,开了两个GPS,汽车速度到40KM的时候101才28KM 另外个GPS马上跳到40KM了,101的数字是速度保持一段时间后在马上跳上去的!最终测下来,101比一般的汽车导航仪要慢10KM左右,我不知道是导航仪不对还是101的数字不对

网友:
我再想如果那个人开车,拿101当码表准超速吃罚单!

网友:
101可能刷新速度没后来的301快,我用自行车码表都没我买的301刷新快呢

网友:
我的慢5KM 以内 所以还能接受

网友(2010-05-03):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