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问题

楼主(2010-02-21):
提示:

网友A:
震动很厉害.那么先检查一下主轴,看看弯了没有.
之后看看大桨是否有缺口,而且并且看看是否太紧,转动时能否甩开...
祝楼主爽飞,如果有不动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B:
有双桨 还有,桨没有做动平衡和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