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首飞炸鸡还挂电线,原因是老低头不知道啥问题

楼主(2010-02-21):
今天乡下首飞飞翼,起飞重量320克,翼展90,1806N小铃铛,KV2100,5030浆,1300MA,11.1V电池,泡沫热切割,炸鸡2次,后来总算找到些感觉,但是也是飞到空中拉杆抬副翼才勉强平飞,不知道是重心太靠前还是推力线问题,我把电机上抬后依然是低头,郁闷。

网友A:
应该是重心方面问题,楼主把重心向后试 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重心方面问题,楼主把重心向后试 一下!

哦,改天试试,我电池坑已经做好,索性在电机附近加些配重试试看吧

网友:
与其给电机附近加重不如把电池往后移动!看你飞翼的起飞状况绝对不是动力问题哦

网友B:
重心问题

网友C:
减推力,调整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问题

谢谢大家,傍晚吧电池后移后,轻松平飞,不用老拉杆了,果真重心太靠前这鸡鸡看来还蛮好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推力,调整重心。

谢谢大家,傍晚吧电池后移后,轻松平飞,不用老拉杆了,果真重心太靠前。这鸡鸡看来还蛮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