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B100的几个问题,还请高手们不吝指教(据说标题够长才有人看)

楼主(2010-02-21):
我的问题是,WK-2602的控能玩CB100不?如果能,需要做哪些设置么?我入了一个2602,但是发现无法跟CB100对上频。
第二个问题是,CB100起飞后尾巴老无规律的左右摆动,不怎么影响正常飞行,但是就是看着不爽,老手能帮我分析分析原因吗?

网友:
2602是可以控制CB100的..

尾巴摆动是因为感度高了,设置低即可.

网友:
玩过cb100的来说两句 2602我没用过 2801我用过的 遥控器里有个设置的 要把控设置成4通的才能对频

网友:
帮楼主查过了,需要把你2601设置成 2401 才可以. 应该是2401吧  下午特地去我们这的华科尔专卖店 帮你去问了.
祝楼主爽飞..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感谢饭兄和各位热心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感谢饭兄和各位热心模友!

不客气,帮助你我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