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换11。1V 电池后的问题

楼主(2010-02-21):
发现主马达供电接口特别热,直接把那根线给热的变形了,插座塑料头都变形了,得重新做一个

网友A:
给7.4V电池准备的供电和插头线。。。换了11.1最好用T插,线也换粗点的。

网友B:
我的雷鸟情况和你的一样,但是我的电池是7.4V1200MHA的,后来换了接头,却发现油门一推到顶电机就不转动了,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混控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换T插啊, 用7.4v的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A:
还有可能是有刷电机寿命差不多了,也会导致插头高温。再不更换的话,碳刷磨光了就烧电路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应该,我才用11.1v的飞了一次而已。。。。 原装的是jst的插头吧,怎么换T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