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X6I如何玩模拟器.

楼主(2010-02-22):
2.4G的DX6I能不能用普通音频线+PPJOY+SPP玩G3或者G4呢?还是要买专业的USB狗?请指导下啊.

网友A:
现在都不用普通音频线+PPJOY+SPP这种方式了。不知DX6I的接口是什么样的,只要模拟器带相应的接口线,应该用USB狗可以玩的。

楼主:
那什么样的USB狗比较好呢?价格差距很大啊,有3,40的,也有100多的
我有一个USB狗,是玩丘比特V3那个遥控器用的,如果接口改造下,不知道能不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