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田宫101BK 进水后的自动保护现象?

楼主(2010-02-22):
用futaba 2CH接受 配合 田宫101BK车用电调+540马达做了个风动船

  结果又来又改成水翼船 拐弯时半径太小翻了
接收机+电调带电浸水约30+秒
打捞上岸后在好友提醒下及时断电取电池 (当时昏头了)
并且把接收机和电调拆开风干
目测无积水后 加电测试 用测两个通道舵机测试得知 接收机正常 电调UBEC正常

但是电调LED灯闪烁不停 电机无反应

后来再拆开 电路板无发烫 冒烟 击穿现象 贴片元件完好
于是再次测试 依然红灯闪烁

没办法 提控回家  不甘心 用电吹风很小心的冷热风交替吹  上电
故障排除

================================
疑问
请问有人有类似经历么?这是田宫的自我保护还是我RP好没烧?

网友:
1,这电调无ubec
2,闪烁不停估计是设置丢了,从新设置下,控和电调都开机后,先按电调的小按扭2秒,然后把控的前进油门加拌到最大不撒手,然后按小电调的小按扭2秒,然后把控的后退油门扳到最大不撒手,然后按小电调的小按扭2秒,完毕

楼主:
学习

不过最后是自己恢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