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池可以飞雷鸟吗?

楼主(2010-02-22):
地址: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4cc3f35cadc728acf1051e96c39b00c7.jhtml?cm_cat=0
1800mAh /7.4V /15C-25C聚合物锂
电池
/模型电池/航模电池
这个电池接头是不是得自己做啊???

网友A:
这个电池接头是不是得自己做啊??? 这个问题应该问卖家, 应该有带T接头的吧。

楼主:
能头得自己做, T接口能用在雷鸟上吗?、、 我看雷鸟是Jst插头的啊?

网友B:
能用,让商家给焊上jst头的

楼主:
ok,7.4v的小不小啊。。。。 动力还成吧? 发热量大吗?? 我买的11.1v的直接把发动机jst插头都烤变形了啊。。。

楼主:
科乐科Lama5能用这个嘛??

网友C:
自己 弄个转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池就不轻再弄转接头那不更重了,lama不建议用电压电量太大的电池,两个电机的位置对散热不好飞太久电机和四合一都会不保。

楼主:
那换大容量玩时间短点不可以吗??、 我有俩架飞机雷鸟和lama-5, 最好电池可以互相通用哦。。呵呵

网友D:
应该可以的吧,最好是把电机换成无刷的,飞行时间可达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