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赛斯纳的问题

楼主(2010-02-22):
去年买的赛斯纳182,一直都是飞模拟器,最近打算拿真的飞飞,临飞前我开了一下油门,感觉力道不是太大,我把机头向上想吊机,结果捏手里还未感觉到有上升电机便熄火,请教大师们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182就这么大的动力无法吊机,还是我的飞机有问题?

网友:
没力先看看螺旋桨是不是装反了,电机熄火我就不懂了,楼下的接上。

网友:
你买的是电动的塞斯纳么?
若是电动机  自动断电熄火可能是因为电池没电   电调会自动切断电路确保别的控制通道有足够的电力
另外  塞斯纳叼机= =  LZ太洗具了........
上单翼就算动力再强也很难吊的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螺旋桨没反,因为风是对着机尾方向吹的。
那么这么说182是无法吊机的了?我那电池已经充了十几个小时的电,可是还是如此,难道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螺旋浆就是反了风也是往机尾方向吹的  就是效率很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我放在地上,开油门它是往前冲的,而且是卖家给我装好的,应该没问题,我现在是怀疑电池动力不够,老是油门一大就熄火。

网友(2010-06-05):
上单吊机,你想笑死几个人?

网友:
我试过用赛斯娜747,2212 KV1400配8060桨,确实可以吊机!

网友:
塞斯纳747确实能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