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也是有误差的,误差有多大?磨损之后误差多大? ...
滚珠丝杆也是有误差的,误差有多大?磨损之后误差多大?受力之后误差多大?

楼主(2010-02-22):
同题目:
滚珠丝杆也是有误差的,误差有多大?磨损之后误差多大?受力之后误差多大?
想做一个高精度的的雕刻机,当然要使用滚珠丝杆的,但是滚珠丝杆也是有精度误差的,一般来说滚珠丝杆的精度误差多大?受力时的误差又是多大?

网友A:
网上当个滚珠丝杆的样本研究下就会有所了解了

网友B:
轧制的单螺母滚珠丝杆肯定有回差,再因制作工艺的原因(轧制的丝杆表面较软)精度保持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如果要做高精度的机器就只能选磨制的双螺母滚珠丝杆,两个螺母适当预紧后基本可以实现零回差(03年测试一台济南一机的数控320车床时,Z轴打表看不到回差)。

网友C:
先占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