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放弃004,炸坏的004是否能改装成新版.

楼主(2010-02-22):
004是我第一架入门机,. 也是让我最郁闷的一架. 004差别让我放弃航模.

   后来,改装了外盘 和H夹 金属件, 换了木桨。  用了傻猫的强磁电机,用了12T的齿轮。 改016 脚架

   飞机已变的稳多了。

    我现在还在练四面悬停, 以前在家里飞,想都不敢想。现在对尾用004 能在家里飞小20秒了。

    最近把004大架子炸坏了。问一下是否能改装成新版的004,感觉新版的架子结实多了。

  虽然现在已有了450,但还是想把004修好。

网友:
你好!给个傻帽电机的链接 好吗谢谢
Q214650061

楼主:
以前用原装的电机。 换木桨,只能飞半米高。  象扫地一样。

本想改无刷,但感觉线性不好。还有看到论坛很多改无刷没有成功。 在说改个强磁电机价格也不贵。

  不是给傻猫做广告。 我拆开过这个电机,里边是钕磁。吸力很强。 转子比一般的370粗大一些。

  这个钕磁电机加12T  用在004上。 在加上 傻猫的1200MA15C电池。  全油门 ,很明显能感到 004的升力。

  特别是刚充 满电时。我没测过升力是多少, 但感觉差不多还能吊起一架004来。

  听傻猫说,这个电机,用在车上跑竞速。 比无刷2040快。

  但这个电机用上004上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加速扭力太大了。不能猛油门,猛推油门,锁不住尾。要慢慢动油门。

  我用这个电机悬停,基本推1半油门就可以了。用的是木桨。实测木桨只有7度。

网友:
我已经问了,论坛里的人都说改不了新004

楼主:
哪怎么办?

不能用新版的架子.

网友:
新版的架子,2S电池飞不起来哦……

楼主:
黑大老大. 我用的是钕磁电机+ 12T齿轮. 比内转无刷动力都强.

我的004 升力绝对没问题.就是用铁的大架子,也能飞起来.

装两节60克的电池,飞起来也没问题. 全油门用手感觉升力,绝对超过100克.

问题是能不能用新版的主架啊? 通用吗? 谢谢.

楼主:
刚刚用手 掂了掂 450用的25C的电池(190克).  再回想004没炸前在手上的升力.

比450 25C电池的重量 力还大.    以前额外004升力应该不小于200克。

这个升力是 用的是2S 1200MA 15C的电池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可参看ESKY网站上的配件图):
两个十字盘不一样,新机架上可能用不了老的十字盘哦!
老的是90度夹角、新的是120度夹角的。
大小尺寸也不相同,可能你得练十字盘也得买新的了……

楼主:
从ESKY网站看了一下,应该也有救!

谢黑人兄想的办法
要换主架, 尾管,主轴。和尾架

楼主:
在说一下老版004和新版004 通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