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好后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0-02-22):
看很多帖子讨论飞好后的电压问题,都说4.3比较正常,那为什么我飞下来用电压表一测有9点多呢?
是因为我测得是三块合起来的电压吗?那怎么测单块的电压呢?

网友A:
4.3是20C以上电池单块的啊

楼主:
那怎么测单块的啊?

网友B:
你是什么电池、用什么测的呢。一般飞电直3S或6S用电显测试能看到单片电压,满电4.2V左右,放完电不要低于3.7V,有的电显先显示ALL,然后1、2、3、456片。3S的不要低于11.1V为好,不排除电显精度问题,上下浮动一点是正常的。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