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我看看这电路图

楼主(2010-02-22):
如题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c93a933-1fa0-11df-ada4-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这是一部分电路,你想知道什么?

楼主:
不知道是线切割的么

网友:
线切割的电机控制电路,一部份,还有电脑数控部分哪。

网友A:
即是给出了完整电路图,不是业内的也很难分析出电路功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即是给出了完整电路图,不是业内的也很难分析出电路功能的。

 电路图和实际工作电路差别还是有的!厂家美其名曰:保留修改权力,并无告知用户义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和实际工作电路差别还是有的!厂家美其名曰:保留修改权力,并无告知用户义务!

如是购买的设备并附有电路图那就例外了,因大致知道此设备的用途或功能.

网友:
楼主把电路图给我发一个全的,看这种图小儿科,我就是在水电厂搞电气的,我们这儿的图复杂多可!!上面的图是三相电机的图,具体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网友:
右边的是泵电机的控制回路原理图,左边的是水泵的接线原理图,具体的额还多,你需要对照开关和线圈的编号看,其实看多了就习惯了,一般电气图不会是看一张就能看全面的,得几张串联起看才是一个整体的

网友:
sb3是开启水泵,sb2是关水泵。
sb5是启动走丝电机,sb4是关。
这4个是面板按钮开关
。。。。。。。。。。。。。。。。。。。。。。。
右上方是控制变压器及低压输出回路。
中间看到走丝电机有调压变压器控制转速,电机上方是有可控硅换相反转控制回路。

网友:
这种图有一年维修经验的维修电工看懂或用懂都不成问题
确实是小儿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