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求救!

楼主(2010-02-22):
入手玩一架 ESKY E004 最近学会悬停,所以想把JJ停在简易房屋的顶上,结果没停稳,飞机来了个头顶地,主轴有点变形,高转速的时候能看到十字盘在抖动,在继续,飞机还能飞,但油门大的时候双桨严重,飞的高度只能到1米左右,请教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哪几个部件坏了?过年这几天还没地方买主轴,轴就先将就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手玩一架 ESKY E004 最近学会悬停,所以想把JJ停在简易房屋的顶上,结果没停稳,飞机来了个头顶地,主轴有点变形,高转速的时候能看到十字盘在抖动,在继续,飞机还能飞,但油门大的时候双桨严重,飞的高度只能到1 ...

如你所说“主轴有点变形”的话,这有点变形主轴必须更换。

网友:
哈哈,你都知道主轴变形了,还问那几个部件坏了

网友:
  都知道轴弯了,换吧!

没配件卖的话,可以修一下凑合用。

看看这里的老大,在飞场现场修主轴呢!

网友:
这都被你拍到了...笑死了

网友:
直升机是这样调试的,xuexi

网友A:
拿石头的兄弟太雷人了

主轴弯成这样拿石头锤几下就能直啊??

楼主:
我的自己用锤效正了下,从炸了以后的1.2MM到现在的30丝左右的摆,勉强能用了,但升力小了,他们说是桨的问题,等换了桨在说

网友:
自己修主轴

网友:
主轴这样还能飞??? 我是有一点弯就换了 要不然机身肯定抖动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石头的兄弟太雷人了

.......

  他就是这里搞直驱的老大!

网友:
看来中 国自己搞DIY的模友条件都太艰苦了

有米人都直接玩器材去了

网友:
反正凡是摔的,主轴横轴尾轴这3条轴都换掉再说其他。

网友:
真厉害...  能这样修。。。

网友:
是在取那个限位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