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丝母规格不好选啊。

楼主(2010-02-22):
我是BF20的,你们的滚珠丝杠丝母高度是多少?
原配位置很小,丝母靠顶丝顶住。就是两个方螺母。

我考虑是选个带法兰的丝母,自己做一个小铁块和丝母锁一起,铁板一头塞到那个放空里去,用原来的顶丝顶住,可是滚珠丝杠的丝母都比较大,X滑台下方的空间好象塞不进去呢。

看有些人是对Y滑台重新铣过的,问题是机器拆散了连“自宫”的机会都没了。

另外,怎么保证轴承中心和丝母中心在顶丝顶紧后还一条直线上呢?原来那个方孔似乎不是精加工的,孔壁垂直度不见得有保证。。。

网友A:
内循环的螺母一般直径不大,16的丝杆螺母直径在32左右好像,20的好像是36

网友B:
还兄弟 我遇到了 和你几乎一样的 困难
我是把6140的小托板丝杠换成了 2005的滚珠丝杠 结果里面的空间不够 最后把 小托板扣的上下都快漏了
虽然现在还没放里去  不过 估计最后怎么也能将就塞里 但是精度现在还没有想出好的办法  原来的丝杠母的位置变化了 不容易弄啊

楼主: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通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X方向是靠两个手轮轴承座保证的。丝母套上后,装上轴承,中心线自动对上了,因孔壁不垂直造成丝母顶紧后的径向受力分散到丝杆上,工厂大概会通过微调轴承座挡板(52)改善,调完后工厂才打销子(50)固定,所以换丝杆后,基本不用再做调整。
Y方向是一端悬空的,套上丝母后摇到远端,顶紧丝母后,需要微调轴承座(74)位置,消除应力。

引用 网友A:
内循环的螺母一般直径不大,16的丝杆螺母直径在32左右好像,20的好像是36

可是我估计32都悬哪,哪位兄弟有量过尺寸吗?X滑台下方最大能容纳多大的丝母?
这是我看到比较小的了,ABBA的SFK系列。也要29(1602)和34(1604)

实在是没把握哦,因为X滑台不太好拆,主要是那两个销子太紧了。如果拆完后才发现必须要自宫一刀的话,我还不如不拆,因为机器拆散了的话我就没法加工了。
引用 网友B:
还兄弟 我遇到了 和你几乎一样的 困难
我是把6140的小托板丝杠换成了 2005的滚珠丝杠 结果里面的空间不够 最后把 小托板扣的上下都快漏了
虽然现在还没放里去  不过 估计最后怎么也能将就塞里 但是精度现在还没有 ...

呵呵,您还比我好点,至少拆了托板还可以抠个洞,我一旦机器拆散,手里就两把烂锉刀,连抠个洞都不行了。

不敢乱拆,上次拆散后,Y轴丝母就费了老大的劲,当时恨不得把油盘抠个洞,最后还是老婆帮忙装回去的。

楼主:
拆是X比Y麻烦。
要说安装呢,可能X轴还容易些,因为两头都可以拆,装完后不用调了(想调也没法调啊,销子位置是固定死的)。
Y轴就要先下掉丝帽,杆子要从正面捅进去,从底座那里放入丝帽,再旋入丝杆,还要再调整固定端位置。一不小心珠子掉一地就麻烦大了。

网友:
是很难选。用t型吧

网友(2012-07-11):
Y轴悬空的,丝杆固定用什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