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配置电机和浆

楼主(2010-02-22):
电O规格:55*19厘米的,之前是的B2856,3200kv的无刷带水冷电机坏了,想更换540级别电机,不知道选择FSD哪个型号好,浆的配置也不知道!请各位大虾可以请教~!
现在心意的电机3674 KV2770和3650 KV2530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3650 KV2530吧
4S用37左右的浆

但是才55CM的壳,用B29电机拿3S跑吧,够暴力了

网友:
B28或B29, 2S足矣!
KV4700--5000, 36--37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