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飞3D

楼主(2010-02-22):
飞3D需要调整飞机的什么地方?控需要怎么设置?处了油门设置成V型,还需要设置其他项目吗?请老鸟详细解答一下,谢谢了!

楼主:
忘记说了,我的控是天8   2.4G  飞机是GL450C   陀螺仪KDS800    配MD922舵机。

楼主:
肯请老鸟指点!

网友A:
非3D模式 油门最低点-2度   中立点 5度   最高点10度

3D模式 最低点10度 中立点 0度 最高点10度

油门曲线 按自己情况来设置,电机不一样,设置也不一样.

一般按照飞机起飞,不点头为标准.

祝楼主爽飞 遇到不懂的可PM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3D模式 油门最低点-2度   中立点 5度   最高点10度

3D模式 最低点10度 中立点 0度 最高点10度

油门曲线 按自己情况来设置,电机不一样,设置也不一样.

一般按照飞机起飞,不点头为标准.

祝楼主爽飞 ...

3D模式 最低点10度 中立点 0度 最高点10度???那怎么降落??

网友C:
哈哈,估计他打错了,忘了-号了!最低点-1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模式 最低点10度 中立点 0度 最高点10度???那怎么降落??

切回普通模式 降落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估计他打错了,忘了-号了!最低点-10度!

谢谢纠正,打的太急了 应该是-10度

网友:
新手先好好把悬停练稳当

网友(2010-04-30):
我的神呐

网友:
奇怪了…3D模式就不能降落吗?我经常开3D降落啊…